[电源] 大水牛400W台式机电源插电就短路跳闸

楼主(2020-12-14):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是好的,突然有一天,开机听见滋滋的打火声音,没开起来,然后又按开机键,又是滋滋两声,熄火了,按开机键没反应了。

拆开看了下,是低压区有一段铜箔烧断了,于是加了根铜丝焊接通了。

以为问题就好了,装机,插电,啪,跳闸了,一拆电源线就跳闸,然后把烧了的铜箔出断开,还是跳闸。

拆机图在后面,看不出来哪里坏了,后来量了桥,大电容,以及拆下两个场效应管和一个快恢复二极管都是没有短路的,百度查了下,说是高压区坏了,但是凭我的经验实在不知道哪里坏了。

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教训啊,既然铜箔有烧毁的痕迹,必有故障,故障排除前怎么可以用铜丝连接开机?

网友B:
保险没有烧断的话还是要怀疑是否漏电,如果初级有严重短路首先烧断的是保险!!!

网友C:
目测X电容已经完蛋,神奇的是,没烧保险?

网友:
初级故障严重啊

网友:
灯泡大法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没有烧断的话还是要怀疑是否漏电,如果初级有严重短路首先烧断的是保险!!! ...

没有漏电,漏电的话那个漏电按钮会弹出来,就是短路跳闸,但是万能表测插头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X电容已经完蛋,神奇的是,没烧保险?

零火线上的黄色电容断开任然短路,蓝色电容断开还是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训啊,既然铜箔有烧毁的痕迹,必有故障,故障排除前怎么可以用铜丝连接开机? ...

我以为只是电流大了把铜箔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X电容已经完蛋,神奇的是,没烧保险?

请教下,怎么目测X电容完蛋?

网友:
本来问题还好,给你一加铜丝现在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