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人生的第一次DIY U盤 IS903

楼主(2020-12-14):
我有一个SSD , 是在某宝买的,

买回来非常珍惜地使用, 总通电时间只有151小时左右.
为何会记得这个总通电时? 因为当时SSD 出现没有回应或系统当机, 我有找软件查看SSD 状态, 各指标都很正常, 所以最后放心不当一回事
因为电脑只是偶尔使用, 所以1个月~2个月才开一次.

直到某一天, 开机就说找不到SSD硬盘...心知这SSD有可能死掉了.
当时没有即时找卖家, 把SSD 拆下收藏起来, 这样子就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在看某宝, 看到之前买的品牌热推某产品, 看到卖家说有2-5年保养, 当时回想起那时的SSD, 就联络卖家, 太概情况, 想必大家都知道.
卖家就用各种理由, 说不受保等等.  那算了, 他们不承认产品有问题, 寿命只151小时.... 好吧, 我承我的不走运, 这样子又把SSD 收藏起来.

直到最近, 无意看网页才得知这个网站, 申请了成为会员. 也在那段时间才得知原来有DIY U 盘. 也看了无数的DIY 文章及教学.
当然在开始DIY U 盘时. 也知道原来有"短接" 来量产SSD.   不过我的SSD主控是PS3110-S10-X  这个真的不友好, 很多人都说不能修复.
有会员成功修复PS3110, 我真的尝试了无数次, 学会短接, 最后成功修复了SSD, 能使用了....

附上修复后的测速图

修復後的PS-3110

修復後的PS-3110

但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看到SSD 名称为SSD Smartbuy, 心想已经修复可用了, 那应该可以更新群联firmware (更新firmware工具)
不过我这样的想法, 就令这个SSD永远沉睡了. 最后怎样处理,修复也都没用.

反正这SSD 短接也识别不到群联主控..最后决定拆掉芯片来做U 盘.
在某宝买了各种工具(成本虽贵, 但DIY 是无价)...
芯片DP58G5LAPA K1512
DP0625705.00
主控:
PS3110-S10-X
SSD 容量 240GB
牌子:
不公開, 怕變成打擊某品牌的行為.

我的珍藏SSD

好吧, 开始手术. 拆了第一片芯片, 那时用360温度, 最长5分钟也拆不了, 那时真的想放弃... 因为有人说过最好不要超过360-380 ,
那时我用360-400 一直吹附近的电阻测试... 真的不能溶化锡,
好吧, 最后决定用410 度. 用电阻测试, 能溶化锡.
最后直接用410 去拆芯片... 真的是秒拆, 不过410..对芯片伤害性应该是极大.

最后前,后都拆光, 留一张图作纪念

合共拆了8张芯片, 有一张还在手上没拍到,

清理一下芯片, 不过可能拆芯片时心急了, 秒拆, 令到有很多金属点没锡(金属点置非常暗的, 像没了金属触点一样..有点怕), 怎样拖锡, 补锡都不上.
最后不断各种尝试, 成功补锡
准备IS903 USB

第一次植球

成功焊上IS903, 因为第一次焊接, 所以先上贴1个单面, 1个双面.
小插曲:
完成焊接后, 发现IS903附近.....有一个元件! 那个完件我没印象...
不用说... 100%是在IS903在焊接的时侯, 用热风枪不小心吹掉的.
这时我把2个IS903 对比看看是那个地方掉了这个元件.
最后发现原来是尾端的LED 灯,  最后用风枪直接焊回上去..

则面看,

上套 Part 1 (因为有可能需要重焊, 所以没上胶固定)

上套 Part 2
完成.

拿去开卡, 成功!
附上单贴和双贴的测速图

32GB (单贴)

64GB (双贴)
效果非常满意. 第一次DIY竟然成功了.

打算把打余下的芯片都DIY 成U盘, 已在某宝再买IS903 , 等待到货.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搞成这样,不是很不错,是很厉害了,去买微冷紫色的is903吧,那个骚气,也15元一个,就差2元钱,但是外观好看太多,还可以买个写保护的,最后一句话,尽量少玩,玩这东西会上瘾,不过好在花钱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搞成这样,不是很不错,是很厉害了,去买微冷紫色的is903吧,那个骚气,也15元一个,就差2元钱, ...

看了下淘宝,紫色的要20

网友:
64G出么?how much?

网友:
花驰小王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搞成这样,不是很不错,是很厉害了,去买微冷紫色的is903吧,那个骚气,也15元一个,就差2元钱, ...

因为我记得好像看到有人说紫版有些问题, 相容性? 跳线? 土狗? 改电容? 那些..感觉有点难, 对于我这第一次的新手来说, 所以选了听说相容性最好的绿板试试

楼主:
第一次弄U盘, 也不太清楚怎样卖,卖多少等等.
以及我觉得我技术不太足够, 都是用预设值去开卡,

网友B:
欢迎入坑,当你把这几个闪存折腾完了,又会想着上其他主控试试,然后换其他闪存试试............循环直到出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入坑,当你把这几个闪存折腾完了,又会想着上其他主控试试,然后换其他闪存试试............循环直到出 ...

真的。。。
已購買了很多IS903 主控,有點想嘗試別的主控

网友:
从903到2262en

网友C:
恕我直言,不建议新人入坑这个,还是买靠谱的大厂SSD得了,现在SSD又不贵。DIY无非就是,追求性价比,追求性能和稳定,废物利用,想法是没错的,但是玩了一圈下来,发现设备花费就远超过硬盘本身价值了,还不算上时间成本。实际上拆机NAND的剩余寿命是个未知数,所谓的全新NAND还有可能是翻新或者假标的,不一定靠谱,价格更不说了,除非想自己折腾。没有低成本的NAND渠道,没有市场和销售,玩这个只会亏本。最后说一句,硬盘有价数据无价,任何硬盘都不能保证永远不坏,重要数据及时备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不建议新人入坑这个,还是买靠谱的大厂SSD得了,现在SSD又不贵。DIY无非就是,追求性价比,追求 ...

不要给新人泼冷水啊,我们支持折腾,这是DIY精神,不然到时候玩DIY的人少了,没市场了,能玩的就更少了,成本也会更高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不建议新人入坑这个,还是买靠谱的大厂SSD得了,现在SSD又不贵。DIY无非就是,追求性价比,追求 ...

谢谢你的提醒, 我也明白, 也知道这事.
 但我已经买了额外的IS903,约8支 及小量慧荣SM3267L 来研究

我喜欢DIY, 好奇新事物, 喜欢研究 . 不止电子硬件上

网友D:
焊功还得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功还得多练习

第二次,焊接及植球

這次我學會了, 不會再吹掉元件

网友:
佩服,想了好几年了,还没开始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能搞成这样,不是很不错,是很厉害了,去买微冷紫色的is903吧,那个骚气,也15元一个,就差2元钱, ...

的确会上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次,焊接及植球

值球不错啊,比我第一次做好多了。我的就是一坨,还要用镊子刮一下

网友:
巧了,去年第一次DIY,也是首次成功2个64gU盘,双贴的。后来还有4颗64g的就一直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