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机械硬盘电路板的数据接口触电氧化用WD-40能清理干净吗

楼主(2020-12-14):
如题,以前一直用橡皮去擦,有时候感觉清理的不如意!

网友:
先用橡皮檫除,再稍微喷一些WD 40 保持 ,WD40 除锈还好,这种 氧化的直接是除不干净的

网友:
可以试试一种有磨砂效果的笔,X宝上的除锈笔。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祖传11号刀片刮刮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用盐酸兑硝酸 清洗锈迹简直就是神水 瞬间焕然一新 就是氧化也快

网友(2021-08-08):
刀具有一种抛光剂:德国欧德素金属擦亮膏,专门去金属氧化的,用棉签反复擦拭,擦光后跟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