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个汽车启动应急电源。

楼主(2020-12-14):
前面拆了个市售应急电源,小能人的,电池鼓包报废了只剩夹子可以利用,于是就利用起来了。

前面拆的小能人防反接 防反充夹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9011

电池是全新威能26650磷酸铁锂,6mΩ的,支持10S 100A放电。容量是2500mAH。果然磷酸铁锂能量密度要小一些呢。胜在价格便宜,不到10元一节。 A123也很不错但是A123公司停产很久了,市面上的都是二手拆机电池,品相良莠不齐。

简单串联起来就直接可以用了,不需要保护电路也没有小体积却能100A的保护、平衡板。

用的1.5平方线四条并接,还想多用点的,可烙铁60瓦功率不够,太难焊了,遂作罢。实测发热并不重就没再加铜线。

试了一下串联充电,不行,有个电池被充到4.2v了,其它3个才3.4V。电池内阻太小,体质稍微的不同,差异就会被严重放大。用实验电源一节一节分开充吧,好在库数大容量小,充电也是很快的。

为什么不换蓄电池呢因为不怎么开,换了又亏电报废,换了白换浪费钱。所以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应急启动一下吧。

网友A:
锡焊怕损伤电池,还是找螺丝螺母连接固定的电池好

网友B:
用超级电容不怕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电容不怕温度高

是的,超级电容还能更暴力一些,充放电流更大。

我也考虑了,但是有俩问题,第一个是体积,每个电容都要有新版的细高罐的可口可乐那么大。
第二个是自放电高了,放一个月就没电了,用的时候尴尬了。

网友C:
这里有个最重要问题,你充电系统没蓄电池,报警怠速怎么维持的。    我测过几个车,没电池他娘的怠速不稳,随时熄火,最怕路口一脚油起步,油门刚踩档位没挂上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焊怕损伤电池,还是找螺丝螺母连接固定的电池好

嗯呢嗯呢,焊接时非常担心这个,捅来捅去不化锡急的我,尤其是这个电池是没有防暴安全阀的,爆了的话吾命休矣。我用浸了冰水的湿布包着电池焊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最好把汽车电池拆下来在家里当应急电源用,开车时拿出去放驾驶室,引线过来做个插座,用完车就把电池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最重要问题,你充电系统没蓄电池,报警怠速怎么维持的。    我测过几个车,没电池他娘的怠速不稳, ...

把这个电源常接到原来的电瓶的位置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超级电容不怕温度高

电池严重亏电或者失效时一次点不着第二次就有继续点不着的风险,超级电容能用于电瓶亏电内阻增大已经无法正常点火的车子,这时加上超级电容可以有效减小电池内阻顺利点火。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便宜超级电容最大放电电流都在100A左右,超过就可能会损坏电容。

动力电池可以做到30C或更高放电,电池没有耗完前内阻和电压基本可以保持在一个较理想的水平!

我以前就是并联的超级电容,但效果不明显,该2年坏还是2年坏,后来弃用电容弄了两块10W的太阳能板并联扔在后档,接到汽车AC端,现在这块电池已经用了4年了。半个月不开电压还有12.8V,没装太阳能板前是不可想象的,能有11V已经是奇迹了,大部分时候需要从电瓶车里拆块电池出来并接点火,或者干脆挂2档自己推发动,要自动档车子只有等救援或叫朋友借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最重要问题,你充电系统没蓄电池,报警怠速怎么维持的。    我测过几个车,没电池他娘的怠速不稳, ...

我的车子就是,电瓶亏电时发动机抖的厉害!!!
开起来后重新点火才能解决,以前一直不知道原因,以为加的汽油不好,后来才发现居然是电瓶亏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最重要问题,你充电系统没蓄电池,报警怠速怎么维持的。    我测过几个车,没电池他娘的怠速不稳, ...

不知道哦,我的车是君威2010世博版,只要发动起来了蓄电池没电也无所谓了,怠速是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子就是,电瓶亏电时发动机抖的厉害!!!
开起来后重新点火才能解决,以前一直不知道原因,以为加 ...

有可能是你的发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发电机功率不够

汽车发电机的励磁是线圈,如果从蓄电池走,极反不够,就这样。转速一低发电不足,励磁就不稳,恶性循环。

所以蓄电池是保证励磁的水池,不能没有。

但是有的车不是的,因此不挂蓄电池要分车的。有的车更可怕,没蓄电池电压还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发电机的励磁是线圈,如果从蓄电池走,极反不够,就这样。转速一低发电不足,励磁就不稳,恶性循环。
...

学习了!

网友F:
简单粗暴,楼主试试不接蓄电池,单独这个DIY的电源能启动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粗暴,楼主试试不接蓄电池,单独这个DIY的电源能启动车吗

能,只是有些车怠速稳定性不好,点火能量不足。

其实你找台国三的化油器摩托,发动了以后摘掉电瓶,那效果更明显,单缸没有那么大的惯性,那哆嗦的。四缸只是感觉好像偶尔有点缺缸。

更早的交流点火摩托车,甚至有用电球的,你查查。没有蓄电池,纯靠自给自足。

网友G:
目前南朝移到德國,北朝正在被嚴打。廣大SBer四散飄零。雨姐目前在哪裏玩的比較多啊?
你還在鋼城不?有沒機會,再去參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粗暴,楼主试试不接蓄电池,单独这个DIY的电源能启动车吗

试了是不行的,得带蓄电池,然后等几十秒后才能启动。我的蓄电池过放好几个月了,电压绝对的零伏一点能量没有了。此处的蓄电池纯粹当一个电容用:从锂电池吸一些能量,然后打火时放出来辅佐锂电一起启动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南朝移到德國,北朝正在被嚴打。廣大SBer四散飄零。雨姐目前在哪裏玩的比較多啊?
你還在鋼城不?有沒 ...

啊,幸会幸会,在这遇到你啦。好久不见啊,我现在换了地方开店了,虽然还是老本行但大不如前。PC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马首富家, 有少数几家发物流直达的电瓶店家。。不用退旧

我是打算让电瓶提前几个月退修。。自己换上新 的。。旧的做应急电源用。。。应该比上门以旧换新合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