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块钱的小电摩。

楼主(2020-12-14):
力量还是有点儿小,180电机,并且可控硅发热很大。

网友:
我以为是电动摩托车

网友:
那个不是可控硅哇!调压模块。

网友:
并且可控硅发热很大?????很深意

网友A:
这是电磨。。。我还以为电摩呢

网友:
这就是个脑残设计,用三端可调模块调速?效率低,发热大。。。。。。

网友B:
温总所言极是啊

网友:
拆掉或短路那个可调三端稳压器后,力量就大了,还不发热

网友:
好在写了价格标题,没有的话以为是电动车,不过电动车都是按千元算,像CBR跨骑大车按万元算,最好改成电磨加砂轮磨头等。三端稳压器调速,只是比早期的车模电阻分压调速好一点机械特性硬一些,效率上肯定比不过空占比开关管加续流二极管调速,改成电机加开关不调速,再买一个功率大点风扇调速电源。

网友:
20块,价格就在这了,还能有多好?不错了。

网友:
LM317不是可控硅。

网友:
我也买了个 也是20多 轻触4当调速 转速很高就是力度有点小 切双层电路板直接卡死 打磨可以

网友C:
这小电磨工作电流也不大啊,用质量好些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5A的317来调压控速应该可以的,再给317加个散热片用起来能够更放心。
虽然电路简单,但无级变速总比那种单按键循环增档的调速器好用多了。我有个9.9元的小电磨就是直接短接了原内置的按键式5档调速开关,改为12V电源适配器盒子里增设LM317+电位器来调速的,挺好用的。

网友:
都是进来看电动摩托车的

网友:
电磨就选美耐特,国产其它没什么牌子比他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电磨工作电流也不大啊,用质量好些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5A的317来调压控速应该可以的,再给317加个散热 ...

不是一样吗?把这个电磨里的317挪到变压器里,发热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磨。。。我还以为电摩呢

我也以为是电摩呢。。。

网友:
317肯定热了,改直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总所言极是啊

这骂人不带脏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