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PTC如何做一个温控

楼主(2020-12-14):
上图

PTC发热板  怎么做一个数显控制从100度开始往上调温   不知道要那些东西?

网友:
数显的咱不会,咱会最简陋的,ntc电阻、比较器、继电器外加几个电阻和三极管就ok了。ntc电阻网上有温度阻值对照表,需要多少度关停参照阻值调节就行了。
对了,还需要外加电源供电,我一般根据继电器的需求电压选择,我是5V继电器我就用5V供电,毕竟5V充电头不缺,对不。

网友:
需要K型热电偶,温控器。固态继电器。

网友:
我想应该要一个温控器一个温控探头一个调压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我买这种PTC就问了老板说这种不能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这种PTC就问了老板说这种不能调温。

买过后发现温度有点高 灯珠烫坏了

网友B:
这种东西不建议调温,它本身就是恒温的,温度只跟工厂生产时的配方有关系。
用带测温探头的温控器可以调温,但是不带温度反馈的调速器、调光开关是用不了的。

网友C:
MB十几块的温控开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十几块的温控开关了解一下

MLGB温控范围是-50~11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过后发现温度有点高 灯珠烫坏了

我也用的这种PTC拆灯珠,都很成功。你怕温度高不要把灯板放到PTC的附近,放远点温度就没那么高,或者加大散热块面积,让温度不那么集中。再加几块散热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这种PTC拆灯珠,都很成功。你怕温度高不要把灯板放到PTC的附近,放远点温度就没那么高,或者加大 ...

是在觉得还是加温控好点

网友:
用ntc传感器配合温控可以的,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个温控开关接上就行想可调可以买个可调的机械温度开关,精度高点的用带探头的单片机温控开关,而且只能调到PTC的比标称温度低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不建议调温,它本身就是恒温的,温度只跟工厂生产时的配方有关系。
用带测温探头的温控器可以调温 ...

感觉也是这样,

楼主:
这个默认温度我猜应该有280左右 能在100~300之间调就很好了

网友:
这个不能调温吧,电炉丝那种才可以

网友:
这种PTC发热板,是不是直接接220V市电就可以使用了?冬天来了,想买个温度70-100的16CM大小来给菜碟保温。

网友D:
我那个买的200W的,用BT136做调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买的200W的,用BT136做调温的,

调温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