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养生壶不加热求助

楼主(2020-12-14):
养生壶以前用挺好的,今天不加热了,能开机调功率但不加热,用表量壶加热管好的没问题,拆开底座取出电路板控制5v输出有,怕5ⅴ电流小还用手机充电头并上试机也不加热,水平有限故发帖请各位大师帮看一下哪的问题。后两张黑乎乎BT137可控硅型号。

网友A:
貌似传感器都没有。
发热盘正常么看看底盘有电压输出不,可控硅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传感器都没有。
发热盘正常么看看底盘有电压输出不,可控硅控制的吧 ...

底盘无200V输出

网友:
应该是壶的温度弹片有毛病了 或者壶身和底座接触不好

网友:
壶身和底座接触的弹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排除接触不良情况,就是那个变态(BT137)家伙引起的。。。。。

网友C:
把可控硅换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控硅换新就行了

谢谢回来我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排除接触不良情况,就是那个变态(BT137)家伙引起的。。。。。 ...

谢谢温总刚测了是它的问题,

网友:
电路不复杂,先把原理图抄下来吧,了解下工作原理,找见关键点,顺藤摸瓜测电压

网友:
前一段我修我那个茶炉就是可控硅坏了

楼主:
谢谢坛友的指导,今天换了可控硅又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