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块钱嘉立创的问题

楼主(2020-12-14):
可不可以打5片不一样的板

网友A:
5个电路做在同一块PCB里,回来自己切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电路做在同一块PCB里,回来自己切割可以。

那个是知道的 5个单独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知道的 5个单独的不行?

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知道的 5个单独的不行?

五个单独的不可以。

网友:
想啥呢,五种不同拼一起都不一定能审核通过

网友B:
不同 拼在一起,  没有 V割线 (Keepout layer) 就可以。  可以将V割线 改成丝印线,  回来 自已手工 对着丝印线切割出来。
参考我之前的。。 塞了好几个板。。

楼主:
这下苦逼了

楼主:
我是看这贴还以为能这么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75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 拼在一起,  没有 V割线 (Keepout layer) 就可以。  可以将V割线 改成丝印线,  回来 自已手工 对着丝 ...

偷偷的告诉你 可以开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同 拼在一起,  没有 V割线 (Keepout layer) 就可以。  可以将V割线 改成丝印线,  回来 自已手工 对着丝 ...

可以开一排很多的孔 回来比较方便搬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开一排很多的孔 回来比较方便搬开

开一排孔 不好。 扳开不平整。。   且 厂家并不欢迎这样做 但没拒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偷偷的告诉你 可以开槽!

这槽 开得太明显了 估计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槽 开得太明显了 估计不行吧。

我是这样开的,红框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开的,红框内!

我艹这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 拼在一起,  没有 V割线 (Keepout layer) 就可以。  可以将V割线 改成丝印线,  回来 自已手工 对着丝 ...

还可以将丝印改成边框层,就像 这样,到手直接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开的,红框内!

你拼成 我这样 这么多款, 密集形的试试
你这也明显是 用于同一套产品的,  拼成 不同大小,混合成其它版形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开的,红框内!

有一定概率被识别为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开的,红框内!

大哥居然你在这麻烦问您个小问题,谢谢先,你这光感部分和固件有关系不?我用的共阴,固件用HACK的那个原程序,光感功能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