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猜一猜这个JBC烙铁头是用来焊啥的?

楼主(2020-12-14):
猜一猜这个JBC烙铁头是用来焊啥的?
要是有猜出来的我给你们一些二手的这个头子做奖励,不然都没有人顶帖了。我只要顶帖子!
我只要顶帖子!我只要顶帖子!我只要顶帖子!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哈哈!

网友:
这么大的马蹄含粗线头不错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是焊什么东西的吗

网友A:
啥都不焊,拖锡用的。

网友B:
没烙铁,给头子也没用

网友C:
专门焊接电池用的,类似点焊……我是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焊,拖锡用的。

         那不可能滴,肯定是用来焊东西的才焊成这样,是我自己用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烙铁,给头子也没用

买一个就完事了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焊接电池用的,类似点焊……我是瞎猜的

你这数码6段才是高手差不多了沾边了

网友:
问得才怪呢,这种c245烙铁头,既然是烙铁头你想焊啥就焊啥三

网友:
应该是焊大焊点,焊铜鼻子,焊锂电池什么的用的。超级jbc大马蹄!不错啊!

网友:
焊电动车电瓶串联线

网友:
焊东西 (我是补丁)

网友:
焊电池极板的

网友:
焊接用不到这么大头,感觉拆芯片之类的

网友:
凑热闹 顶帖来了

网友:
电动车电瓶接线用的吧

网友:
    焊热容量大,又不能长时间加热的东东的

网友(2021-03-02):
难道焊接机器上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