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修好了一个撮箕。中间加了一个锣钉(本|钳工|处理过的)[有13张图片]

楼主(2020-12-14):
我修好了一个撮箕。中间加了一个锣钉(本|钳工|处理过的)[有13张图片]

    我不是专修撮箕的,我是一名工程师,专门做电子行当的。今天,我修好了一个撮箕。有的朋友说,撮箕有什么好修的,坏了,再买一个。这是公家的东西,坏了,想买,现在没有或者没到期,等待。那么只好用坏的。一个工人,拿个没有扶手的撮箕,是的,的确也能用,但实在不好用。今天我见了,想帮帮她。这一帮,可是不容易。
   我先用AB胶粘了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断了,我粘的时候就觉得,这不行,肯定会断的,没想到10分钟不到,就断了。只好采用第二方案,加一个锣钉,这下可好了,好大个工程,主要是第一次弄,没经验,以后弄它,就轻而易举了。还有,弄的工具基本上是找同事借的,也是东找一个,西找一个去借的,你想想,你一个工程师,来借什么锯条、台钳什么的,好有意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虽然还有点问题,但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等公司正常情况时候再买吧。

parkchang. 2020/12/14 星期一 下午 2:19

网友:
砍树枝,削木塞,是不是比这个省事?

网友:
找个废拖把棍子削一点直接扭进去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做工钱,超过买新的啦。

网友B:
很喜欢楼主的文采

网友C:
其实这样做纯属多余的,淘宝买一个新的不锈钢簸箕,也就是7元。凑合修修的话,用热熔枪直接粘起来用最简单。

网友:
这样做纯属多余,买个全新的不锈钢簸箕也就7元,凑合修下用热熔枪粘起来就行了。

网友D:
工程师把钢锯条搞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样做纯属多余的,淘宝买一个新的不锈钢簸箕,也就是7元。凑合修修的话,用热熔枪直接粘起来用最简单 ...

真的用热熔枪粘,怎么粘都粘不住,只能使用钢的锣钉才行。我最后一张照片已经说明问题了,那是第二次AB胶粘也粘不住。:-D~~~~~~~~~~老BBS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钱,超过买新的啦。

总算有人看出这点了,说的很对,这就是练手,练手过了后,真到用时,方才能够拿出手。平时不练习,到关键时刻怎么能办呢?你说是不是。…………………………parkchang.2020/12/15 星期二 上午 8: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喜欢楼主的文采

别这么说,我会傲骄的;       ;-) parkchang.2020/12/15 星期二 上午 8:43

网友:
图片清晰

工程师做了修理工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把钢锯条搞断了

是我不小心搞断的,非常心痛。因为这是新锯条,没用过几次。就因为没有上紧的台钳,而折断,太痛心了,另外我也长了心眼,以后什么东西都要上紧了再动作。 :-| parkchang.2020/12/15 星期二 上午 8:43

网友:
单纯是用热熔枪出来的胶温度不够高粘性不够,用热风枪吹过的热熔胶,温度比热熔枪温度高多了,粘性就够了就没有那么容易脱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不小心搞断的,非常心痛。因为这是新锯条,没用过几次。就因为没有上紧的台钳,而折断,太痛心了,另 ...

取消罗纹,撮箕扩孔,直插,不是更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不小心搞断的,非常心痛。因为这是新锯条,没用过几次。就因为没有上紧的台钳,而折断,太痛心了,另 ...

热风枪吹软塑料,

网友E:
一个长木塞打进去,二头各一个螺钉搞掂,只是钢管打孔要稍费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长木塞打进去,二头各一个螺钉搞掂,只是钢管打孔要稍费点时间

我不知是不是这个效果,我想这样也可以的,非常好的效果。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