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86面板的USB双口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2020-12-14):
N年前跟风活动,没打算用,到手就把模块部分拆下来了,所以品牌已不可考。最近无意翻到,看看结构吧

标称参数

电路板正面布局

背面箔线示USB双口并联

背面详细

原边反馈架构。输入电解和开关芯片

Y电容小薄片

3A输出整流二极管,捉鸡

芯片供电和输出电解

没试实际带载能力,就搭配的元件来看,也就是1A左右的样子吧。吃灰待拆件用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个安全性一般,变压器夹中间

网友A:
还是用手机原配充电头安全点

网友:
看上去像是峰值2安额定1安,可以接感应灯供电。

网友:
看开关变压器的个头,估计1A也够呛

网友:
看着像118的模块吧

网友:
换板子吧,86面板可用

网友B:
这种方PN8359案的电源模块最大输出应该可以达到5V2A,估计发热会比较大。

网友:
安全成问题,小心别啪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手机原配充电头安全点

也就拆件的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PN8359案的电源模块最大输出应该可以达到5V2A,估计发热会比较大。

不值得用它,还是几年前炒概念的山货。哈哈

网友:
劣质,这个用起来把把人给电死了

网友:
看来用来点LED小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没有开关,等于在7x24h做老化测试

网友C:
谢谢分享,还是拆件吧,
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还是拆件吧,
等牙膏

大侠说得是呢

网友:
接线柱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