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性价比的数控电源—青岛无治WZ5005直流稳压电源拆解评测

楼主(2020-12-14):
直流稳压电源对从事电子电器维修及设计的人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高精度使用方便的数控电源更是得到了以上人员的青睐,那高性价比的数控电源,无疑是我等喜欢折腾的小白人员梦寐以求的东西,最近上手了一款WZ5005数控电源,他是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市黄岛区的青岛无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下面我就为大家展示这款电源的详细情况。

一、开箱及外观

产品是由205*105*90mm的白色纸盒包装,上盖标有产品型号:WZ5005,名称:直流稳压电源,及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功率范围和说明书和安卓APP的下载二维码,这款带有WiFi通信模块,所以单独贴了一个标签。这个包装盒的设计简简单单,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图片。

打开包装,主机和输出夹子线镶嵌在减震泡沫里,很牢固,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有损伤,另外还有一个WiFi通信模块。

电源面板尺寸宽74mm,高120mm,安装尺寸,宽69.6mm,高115.6mm,厚度(不含按键、旋钮、接线柱)34.4mm,整体浅灰色塑料材质,面板为轻磨砂面。输出夹子线总长1050mm。

随机配的WiFi通信模块。

模块反面

面板上方是wuzhi直流电源标识,及型号和输出电压、电流、功率,下方是1.8寸的彩色液晶屏,屏右侧电压、电流设置键和开关按键,中间是方向键、ok/lock键和编码旋钮,下方是正负极输出接线柱和系统开关按钮。

两侧面带有两块pcb板卡和电源安装卡位

后面是开放的元器件。

二、拆解

先用把正负极接线柱焊下来,再用撬棍将卡口撬出,取下第一片线路板

第一块线路板跟第二块是用14针接插件连接的

第二块也是用卡扣固定的

取下线路板的外壳,拆解比较简单

拆下来的方向键

设定、开关键

系统开关键,正面的电源符号中间加了个“z字”,应该是WUZHI首字母的变形组合,也是无治的logo,别出心裁。

按键采用白色硅胶材料,手感好,耐用,透光,兼做指示灯用,小圆点为导电橡胶。

液晶屏是有一片无色亚克力板作为保护面板。

下面就看看元器件

这是系统控制板,上方两个是通信接口,中间是单片机IC、晶振和连接插针座,下面是蜂鸣器

这就是STM32单片机和8M晶振

蜂鸣器

通信接口

24c02存储器

正面是1.8寸液晶屏和编码开关

再看一下第一块板,这也就是电源板了

XL7015 DC-DC降压模块

这块芯片没有任何标识

nce6008同步整流mos管

Gs8332运放

电感线圈

15A输入端熔断器

拆下铝制散热器后的四颗RU7570mos管

旁边还有一颗RU7570

台湾至美电解电容

输出端的15A熔断器

输出端还有一个接插件空位

反面没有元件了,只有一排插针

楼下测试……

楼主:
高性价比的数控电源—青岛无治WZ5005直流稳压电源拆解评测

三、性能测试
1、操作简介

通电后,在没有按下右下角的系统开关时,指示灯会以呼吸灯的形式闪亮,表示已经有电了,按一下按键,屏幕点亮

按屏幕右下角的电源开关,开启电源,此时接线柱便有输出了

输出电压的设定,按一下V-set键,指示灯亮起,在屏幕的对用位置反选显示

按下方的左右键选择为数

转动编码开关调整所需数字

调好后按V-set键保存,或经过延时后自动保存,面板按键的布局非常好,相互对应,便于操作

按一下编码开关,配合方向键选中,可以进行系统设定。

按上下键,可以切换到第二屏,显示AH、WH、开机时间及输入电压
四个方向键可以预设四组常用电压,使用时可以快捷调出。
2、测试

连接睿登6012数控电源,设置6V电压。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流0.08A,消耗功率0.47W

打开系统电源,电流0.11A,消耗功率0.65W

打开电源开关,电流0.17A,消耗功率1.01W

将WZ5005输出端接至USB测试仪出入段,调电压6V,USB表显示5.9930V

9V时,USB显示9.0236V

12V时显示12.039V

24V时显示24.062V

测试电流,以电压12V为测试电压,串入USB表,测USB表消耗电流0.004A

接恒流负载,调整电流,USB表显示0.5016A,WZ5005显示0.505A,去掉USB表的静态电流0.004A,等于0.501A,两个表显示相同

1.0027/1.006(前面是USB表示数,后面是WZ5005示数,以下同)

2.0027/2.007

3.0012/3.005

4.0050/4.007

4.8045/4.806
从以上测试看,精度还是很高的

3、手机端APP展示

扫码下载APP

打开APP页面

第一次要进行连接,点智能配网

连接成功,以后打开就会自动连接

在手机端可以进行参数设置

调整好电压、电流,就可使用了。

最后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纹波,为了避免前级电源的影响,测试时前级接到了12V电瓶上。
四、总结
通过一段时间的把玩,感觉有以下几个优点
1、电源精度高,电流显示小数点后三位,达到1毫安级,对日常维修、测试、DIY已经足够了。
2、性价比极高,这个电源不含通信模块,活动价99元,业余玩家也可以毫无压力的上手。
3、面板布局合理,上下左右移动键在一个大键上,按方位布局,使用时容易上手;设置电压、电流参数按键跟液晶屏显示位置对应,一目了然,方便操作。

网友A:
高级货,口水ing
没抢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口水ing
没抢楼吧

没有,感谢大佬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感谢大佬支持

哈哈哈,没牙膏,只能明天再刷牙了

网友B:
谢谢分享,犹豫要不要买中.

网友C:
适合给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输入,再加上电动车充电器后,可以组成不间断可调电源,给需要的设备供电。我觉得青岛那应该像电动车联盟学习,多开发通讯电源改可调套件。

网友:
太高大上了,仰望楼主了

网友:
功率小了点

网友:
楼主那么多的精华帖啊

网友:
WiFi版的调试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犹豫要不要买中.

性价比不错,可以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合给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输入,再加上电动车充电器后,可以组成不间断可调电源,给需要的设备供电。我 ...

不能给48V以上的电源充电,这个电压太低,只有50V
青岛这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不过这需要“肉食者谋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给48V以上的电源充电,这个电压太低,只有50V
青岛这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不过这需要“肉食者谋之 ...

不是用楼主电源往电动车电池组充电,而是用电动车电池组给楼主电源降压输出,适配12伏和24伏用电设备,适合骑着电动车带好楼主可调电源,到汽车配件店试车机,汽车灯,汽车门窗电机等。

网友:
没有标识的芯片是TL594,和睿登一样的。
睿登全系都是TL594,客观来说,这个TL594方案的确还不错,别的商家也都学(chao)会了.

网友D:
最后悔就是99没买,现在买又觉得肉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楼主电源往电动车电池组充电,而是用电动车电池组给楼主电源降压输出,适配12伏和24伏用电设备,适 ...

我领会错了。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悔就是99没买,现在买又觉得肉痛

几年前我也是,第一个小米10400充电宝刚上市69元时,总想着抢购,结果老抢购失败运气太差后悔,早知道找父亲同时帮助抢购就好了,第二次二手冬七彩虹充电宝也抢购失败,一天内无意看到大竖聚刹熟后,原来二手冬有嘿白明丹惊冬位是系统,后台可以调概率,深水保有以顿等,我再也不抢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