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LOMO优乐明折叠式充电移动台灯改固定台灯

楼主(2020-12-14):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个YOLOMO折叠式充电移动台灯,粉红+白色,可爱的粉红鞋面图案,还挺干净的,但它的命运估计是粉碎为塑料颗粒,这么可爱的小家伙,这样对待它,是不是太残忍了于心不忍啊,我要救它一命,于是将它收入囊中

是不是挺好看的?

是贴片的LED,而不是小草帽,我比较喜欢:

铭牌全是英文,难道是出口货?

内置铅电瓶,还挺大的:

可惜已经怀孕,没有用了:

阻容降压的充电方式,使用频繁的话,估计一两年铅电瓶就该报废了,电瓶失效后,正负极电压可能升高至200多伏,这种情况下拔动开关,LED在劫难逃!
这个台灯比较幸运,LED躲过一劫!

只想用来作普通台灯,没必要换铅电瓶、18650之类的,于是找来一只山寨充电头:

一根micro这端外皮裂了的小米数据线:

一盏漂亮的粉红小台灯就诞生了

网友:
真有办法啊。~

网友A:
1.3W,太暗了,做台灯起码5W才够用。

楼主:
很简单,基本上人人都能动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W,太暗了,做台灯起码5W才够用。

实际上不暗,原来是4V供电,现在是5V供电,只感觉比8W的荧光灯稍微暗一点

网友B(2021-01-15):
能工巧匠,说的就是作者!

网友C:
想命长点5v至灯板在电阻限流的基础上再串两、三颗二级管(拆原电路板上的即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工巧匠,说的就是作者!

简单的改动一下,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命长点5v至灯板在电阻限流的基础上再串两、三颗二级管(拆原电路板上的即可)比较合适。 ...

这个电源功率较小,灯珠亮时电压达不到5V,因此无需担心。

网友:
很遗憾,你的观点有误,这种LED内部芯片相当于3v左右的稳压管,输入电压的增高会加大LED的耗散功率,芯片温度随之升高,过热而亡,当你发现有一两颗不亮或变暗时就晚了,全部都得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