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光光驱1年没用,读不了蓝光碟 还有救吗

楼主(2020-12-14):
一年没用,以前都正常,最近试了一下,DVD读取正常,但是蓝光碟读取不出来。这种情况还有的修吗?是光头不用会老化吗?

网友A:
光头功率不足?

原来的dvd\CD可以通过调节光头旋钮来加大功率,蓝光是不是可以这样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头功率不足?

原来的dvd\CD可以通过调节光头旋钮来加大功率,蓝光是不是可以这样就不知道了... ...

也有可能把 打算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有东西可以调节的

网友:
用清洗的东西轻轻擦拭一下

网友:
光头受潮了而已,拆开擦一下就行,别乱擦,会刮坏光头的

网友B:
我已经刻坏两台蓝光刻录机了。一般三五年就会坏。但光盘却可以一直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刻坏两台蓝光刻录机了。一般三五年就会坏。但光盘却可以一直好好的 ...

我的也好多年了,就是最近用的少,意思就算放着不用也是3年就会坏吗

网友C:
会老化的,我都是用棉签沾点儿95%酒精轻轻擦擦,然后用皮吹吹一下,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基本上就废了。我发现不用的光驱,拔电保存比较好,一直上电的话,很快光头就无法写盘了。拔下来的光驱,买个易驱线,随时插上都能用。

网友D:
用棉签擦擦,千万别用酒精,哈气擦就行

网友:
你都没有使用,何来老化呢?这种情况一般是光路和光电管表面污染了,除非能有条件清洗,否则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老化的,我都是用棉签沾点儿95%酒精轻轻擦擦,然后用皮吹吹一下,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基本上就废了。我发 ...

对的 就是一直插电的 擦了 估计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棉签擦擦,千万别用酒精,哈气擦就行

老兄就懂了,楼上的叫人用酒精去擦,真的是害人, 酒精把光头的膜弄坏了,光头就容易报废。

网友(2023-05-28):
进灰尘了,光头脏了的原因。。。

网友:
就是进了灰层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老化的,我都是用棉签沾点儿95%酒精轻轻擦擦,然后用皮吹吹一下,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基本上就废了。我发 ...

是不是可以一直放盘子在里面??DVD很耐用阿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使用光驱了,所以我早就从机箱里拆出,套好塑料袋,放在柜子里。
家里还有几十张空白刻录盘,不知道是否失效。

网友:
也有个刻录机,装在机箱上好几年没用了,线倒是都拔了。

网友:
棉签蘸点酒精轻擦一下激光头透镜试试

网友:
光头坏了吧,救活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有什么东西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