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经过之前的测试实验证明电桥测量电池内阻完全靠谱,今天对测试平台改造,提高精度

楼主(2020-12-14):
之前根据论坛里老师的方法,电桥串联电容,实现了电池内阻测量,因为实验时没有合适的测试夹具,跟内阻仪比,有一点点误差!
今天对测试平台进行改造,测试结果完美,和电池内阻仪测量结果一字不差!
所以,如果你有电桥,那么内阻仪完全没必要买了!

改造主要是让电桥的开尔文夹和内阻仪专用的电池测试座完美衔接!

网友:
好,研究技术就要不断改进

网友A:
你从里面接线了吗,电桥测试座上怎么没有插线

另外 你需要这个,直接焊线出来到电池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里面接线了吗,电桥测试座上怎么没有插线

我的电桥改航空插座了

网友:
买的起电桥的又不差钱买内阻仪

网友B:
试试其它电池看,12v铅酸,1.2Ⅴ镍镉。
电容量有要求么?1u行么?你220u要分正负接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其它电池看,12v铅酸,1.2Ⅴ镍镉。
电容量有要求么?1u行么?你220u要分正负接入么?
...

1uf有点小,电池的测试条件是1kHz,内阻一般几十毫欧,虽然理论上4线接法对接触电阻没影响,但实际电路是有限制的,output端电容容抗最好和内阻差别别太大,如果按1Ω算需要160uF,sense端要求再低点也别低于20uF,。电解漏电有点大由于是交流检波对精度影响很小,但如果是高压电池组漏电流是可能损坏表的,如果可以尽量用薄膜电容,不一定mkp,mkt就可以,体积还能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桥改航空插座了

要是有成品电路板就好了

楼主:
试过了不同容量的电解电容,10uf能用,但是误差略微大了点,大的电容我试过100uf  220uf  1000uf都可以,误差差不多,个人感觉几百uf的最合适,之少我这个电桥合适。测试频率1K最准。这个可能跟内阻仪频率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同容量的电解电容,10uf能用,但是误差略微大了点,大的电容我试过100uf  220uf  1000uf都可以,误 ...

是的电池内阻的标准测试条件就是1kHz

楼主:
再测个镍氢电池。  也没问题。  这个改装是不是测不了高电压的电池?

楼主:
内阻测试仪的频率确实是1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测个镍氢电池。  也没问题。  这个改装是不是测不了高电压的电池?

不确定,不知道你电桥电路也不知道电容漏电电流,估计12v以下问题不大,48v那种还是要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测个镍氢电池。  也没问题。  这个改装是不是测不了高电压的电池?

已经有坛友用许老师的电桥按此电路测12V铅酸电池损坏了一堆保护的1N4148管了,测单节18650、镍氢没问题。

网友(2021-09-12):
如果你有电桥,那么内阻仪完全没必要买了!

网友D(2025-01-13):
最后到底有没有人试过去测12v铅酸电池呢,给个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不知道你电桥电路也不知道电容漏电电流,估计12v以下问题不大,48v那种还是要三思 ...

隔壁一个diy lcr电桥给了一个大偏置电压测量的构件电路,偏置测量同电池测内阻没什么根本不同,我看这个测100V以下应该没问题:

用高压贴片电容隔离,用低漏电二极管对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到底有没有人试过去测12v铅酸电池呢,给个结果吧

铅酸电池用蓄电池测试仪更可靠,普通交流内阻仪并不能全面评估铅酸电池性能。

网友:
非常好的制作

网友(2025-03-05):
能否介绍下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