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坏了的发热桌垫

楼主(2020-12-14):
发热桌垫不发热了拆开看看

铆接点焊的不到位,发热量大给烧糊了

试试焊一下,太薄了搞不上去,只有扔掉。

网友:
不要买玩具了,不然打屁股

网友:
孩子冬天写作业必备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东西,加热时会产生有害气体,全被孩子呼吸了。

网友B:
可是我老婆非要买,拦不住,还吵了一架

网友:
一块3mm铝板,低压发热丝,自己盘一个

网友:
就不要买这个玩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老婆非要买,拦不住,还吵了一架

我家的母亲也是不停买电热毯,被父亲弄成不发热后,母亲继续买导致吵架。最后父亲在插座里加了大于50瓦切断的PPTC自恢复保险丝器件,插手机电源能用,但是插笔记本电源和电热毯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母亲也是不停买电热毯,被父亲弄成不发热后,母亲继续买导致吵架。最后父亲在插座里加了大于50瓦切 ...

你爸是个师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母亲也是不停买电热毯,被父亲弄成不发热后,母亲继续买导致吵架。最后父亲在插座里加了大于50瓦切 ...

这是个高手啊

网友:
看完了蒙蒙嗒,蒙蒙蒙哒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这东西,加热时会产生有害气体,全被孩子呼吸了。

这里面是石墨发热芯,加热时会产生什么有害气体呢?

网友:
我还有更聪明的方法,找一个灯板不发光3到10瓦阻容好的球泡灯拆电路,改一个插座接在阻容分压后低压交流侧,建议用7瓦球泡灯阻容电路,电热毯指示灯看不出来,输入功率只有1到3瓦,功率因数只有大概0点2的,不过跟定频电冰箱感性负载加在一起,有点功率因数补偿作用。220伏电流值合适PPTC自恢复保险丝包住电工胶布延时保护最实用,大概半小时前电热毯发热母亲看不出来,半小时后母亲以为好的不看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有机会拆一个看看

网友A:
除了发热材料会产生异味,外面包裹的材料也会产生异味,不信你闻闻,好多都是回收材料做的,绝对有害。

楼主(2021-10-04):
引用 网友A:
除了发热材料会产生异味,外面包裹的材料也会产生异味,不信你闻闻,好多都是回收材料做的,绝对有害。 ...

下回买玻璃的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