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b1问题

楼主(2020-12-14):
手机wf能正常连接网线网,电脑不能连接网络电脑一直是正常的用宽带线连接不懂怎么回事。是k2p-b1路由器上需要设置什么吗请问大神

网友A:
ip冲突?本地连接自动获取或者换个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冲突?本地连接自动获取或者换个ip

请问怎么换个ip。电脑上我已经改成自动获取ip还是不行,是不是电脑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换个ip。电脑上我已经改成自动获取ip还是不行,是不是电脑系统出问题了 ...

先检查下 网线两端水晶头, 如果正常进入路由器设置康康路由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360修复一下就好了 相信我  哈哈

网友:
问题都说不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B:
B1有四个网口,挨个试试,然后换网线试试,最后换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有四个网口,挨个试试,然后换网线试试,最后换电脑试试。

谢谢回复都试了的路由器都换了3个都不能连接有线网络,也改了自动获取网络地址都不行。估计电脑出问题了少了什么驱动。用无线8187蹭网卡又正常连接。

网友:
吧网卡驱动卸载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