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一下,这两个得伟电池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0-12-14):
得伟东西就直接拆了,外观看不到真假看里面吧。电池1    20V  5.0A的

=============================================
电池2

入手DCH273双电套,电池2没有防卫标,不懂的是不是真假,第一次入手,电池有一个可以看的到三星的,没有往下拆。这个应该是国产的,我背面都是中文。
DCH273有没有假,但是感觉声音不怎么好听。还是我听习惯的,7212(双电2.0套)整齐了工作,主要是东城26锤不是很给力,重不说还是单功能的。

网友A:
真假不知道,但是电池外壳怎么也要用PA材质,用ABS就差点意思了,有点偷工减料。

网友:
电池接口触片还涂了润滑硅脂,做工细节看起来不是假的

网友:
用起来没问题不就行了 何必纠结真假

网友:
要是假的,那做工也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假不知道,但是电池外壳怎么也要用PA材质,用ABS就差点意思了,有点偷工减料。 ...

外壳材质不能作为的判断的依据,牧田的电池的材质还是pc的呢  ,pc抗摔的能力差很多

网友:
目测是真的

网友:
仔细看了看应该是真的。

网友B:
担心这不如买组装8Ah,3百来块钱不香吗。

网友:
看这个不像假.请拍一下电量显示板后面的电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担心这不如买组装8Ah,3百来块钱不香吗。

坛友 推荐个店家

网友:
咸鱼搜搜就行。

网友(2022-01-16):
这个做工不像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