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继续折腾电表 装个插座

楼主(2020-12-14):
前几天拆过的电表 拆解研科费控智能电表更换电池(DDZY11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5635&extra=

一直是外接线使用的 拖着一根线和一个插排  不方便使用

于是又买来了插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7298&extra=

把它整合到一起吧!

先折腾外壳 开孔

输入插座到位

内部接线

插座内部打胶

插排先确定位置打孔固定到表壳上

然后拆开

打引线孔

穿线

焊接线鼻

底部的接线孔还敞着  这可有点危险!

发现了几个瓶盖  还真般配!简直完美!

用硅胶怼上

再配一根线 齐活!

测一个LED灯看看

怪兽充电宝充电

好了 完工 待用!

最后还是那句话    DIY有风险 下手需谨慎!!

网友A:
手持常温啤酒瑟瑟发抖

网友:
围观老刀得得嗖嗖开外挂,楼上的熊在冒鼻涕泡

网友:
谢谢分享。。。。。这功率计真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常温啤酒瑟瑟发抖

一手啤酒一手串啊?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这小插排看着还不错

网友:
电表是好东西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嘻嘻  这东西这样搞

网友B:
后排围观:破坏电力设施的现行!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排围观:破坏电力设施的现行!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这..................
能争取少判几年吗……………………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一会儿@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一会儿@地址

你敢发地址我就敢寄

网友:
电表还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D:
很实用,不知道计量精度怎么样,一直都在传说电表走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不知道计量精度怎么样,一直都在传说电表走的快

应该说比较灵敏

网友E:
这个比起一般的功率计自身耗电要大得多吧,不知道计量的时候是不是把自身的耗电量也算进去了

网友F:
电表如何买的。另外如何只显示电压、电流、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起一般的功率计自身耗电要大得多吧,不知道计量的时候是不是把自身的耗电量也算进去了 ...

问题是哪个功率计不耗电?又是不是把自身的耗电量也算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表如何买的。另外如何只显示电压、电流、功率

以前在老站购买的  已经刷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