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固定电话,什么故障?

楼主(2020-12-14):
积灰多年,拿出来用发现没电了
对方来电一秒后屏幕就暗了电话也断了

如何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A:
检查叉簧开关,如果没有问题,用电吹风伺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叉簧开关,如果没有问题,用电吹风伺候一下。

真的吗?绿色的那个塑料?
另外没有电话线怎么测试修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绿色的那个塑料?
另外没有电话线怎么测试修好?谢谢

以前鼓捣过电话机,绿色的那个是叉簧开关。
用30~40V的交流电串一只1KΩ的电阻按电话机,能当铃流信号,
大约30V直流电压串1K电阻,可以当作电话机的电源。
电话机的门管比较容易坏,这个机子的门管是Q1,可以代换试试。

大概就这样吧,很长时间没有接触电话机,差不多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