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维修升级 小米小盒子维修 小米盒子MINI维修 小米盒子MDZ-15-AA维修

楼主(2020-12-14):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小米盒子MINI,也叫小米小盒子,小米盒子迷你,具体型号是MDZ-15-AA(型号印在背面橙色反光字部分)的维修过程,这个盒子只有充电器大小,但可以通过高清HDMI接口连接电视机以后,再连接WIFI就可以看各种电视了,也可以把同一WIFI连接的手机镜像投屏到电视机,使得手机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在电视上显示了,个头很小,功能强大,一向是小米产品的特色.

1.首先看一下盒子的全貌,很小,只有一个插电部分,和一个HDMI接口.

2.这个盒子的常见问题为开机卡MI卡米,卡七色方块,卡GITV等不进系统.

3.可以试着进REC三清一下,进入方法为原装遥控器按住OK键和返回键不放,下图中两个涂红色按键同时按住不放,盒子插电,离盒子20厘米.

4.如果顺利的话可以进入下图界面,如果不能进入重复以上步骤,如果还是不能进入证明盒子有问题.进入后三个清空都走一遍,遥控器此时操作不太灵敏,不要太快.完成后重新启动,部分机器可以恢复正常.

5.如果重启后还是原故障,证明盒子已经损坏,必须维修了.由于外壳是超声波焊接,拆开是非常难的,我们用到的工具是刀片.

6.拆开就是插入缝隙慢慢划,慢慢翘,警告请不要模仿,本人自己都被刀刺破手好多次,否则后果自负.而且看后文,需要更多专业的东西,个人拆开根本无法维修,不要徒劳.

7.拆开后的样子,主体就是这样,上部橙色部分是电源转换部分,下部是主板.

8.拆下主板,正反面均有屏蔽罩.

9.拆下背面的铁罩,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台湾联发科技的主控CPU芯片MT8685和两片南亚的DDR内存.

10.正面取掉铁罩后,是一颗SKHYNIX的EMMC 4G闪存,此次要更换的部件就是它.

11.用热风枪取下BGA闪存.

12.左边为拆下的4G闪存,右边为待更换的日本东芝全新32G芯片,之所以用东芝32G,第一是东芝芯片寿命长,二是32G是原芯片的八倍,理论寿命是32年,而且32G可以装更多的APP,而且32G实测运行速度更快.

13.再次吹上32G芯片,芯片是要写入数据的,空芯片无法开机,写入数据需要上万元的设备,非专业者根本无价值用到.

14.装好芯片以后焊上USB线,准备连接电脑刷机.

15.刷机需要加密狗授权和专用刷机包,非专业者根本无法操作,不是一台电脑,一根USB线能解决问题的.

16.授权通过,开始刷机了.

17.少等刷机成功.

18.装机看看效果,直接开机.

19.由于更换了硬件,遥控器是需要重新配对的,很简单,遥控器离盒子20厘米,同时按住遥控器房子键和三横键,按照电视屏幕的显示操作.

20.32G装上实用软件后实际可用25G,这是完全够用的.

21.一切正常后打胶装上,不注意看的话,看不出修过,修一下用好的材料,再战十年不是问题,现在的智能电视很多都不能随意安装APP,而且电视4G闪存的多,32G少有,装几个APP电视机内存就满了,而这个小盒子可以通过手机WIFI随意安装各种APP,是智能电视的好伙伴.而且现在的智能电视闪存故障率非常高,能不用就不用电视的智能功能最好,否则会越来越卡,最后闪存寿命到了只能浪费钱换主板了.

22.至此维修完毕,不要看这个小小的设备,维修难度不比苹果设备低,个人也不要尝试维修,拆开也是非常难的,况且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如果此电视盒子连接电视机无任何显示,则证明错过了有MI显示的最佳维修时机,此时的维修难度和代价将会更大.
有需要维修的坛友,报数码之家暗号有优惠,小米其他型号也可以维修,找本淘宝店铺:点击打开

网友A:
这玩意几年前的时候买过一个。用起来卡的让人恼火,后来扔了。鸡肋不过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几年前的时候买过一个。用起来卡的让人恼火,后来扔了。鸡肋不过如此吧。 ...

卡是闪存太小或将坏,换32G就不会卡了。

网友B:
群友升级32G内存多少钱

网友C:
小米盒子多数是卡界面,我的就是得换emmc才行,同问32G  EMMC多少米 09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盒子多数是卡界面,我的就是得换emmc才行,同问32G  EMMC多少米 09AA

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友升级32G内存多少钱

私信我。。。。。。。。

网友:
怎样通过手机WIFI随意安装APP呢,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
刚搞了一个,拆屏蔽罩的时候把好多原件吹掉了,直接报废

网友D:
求emmc备份文件,或者编程器备份文件

网友E:
写个emmc,居然要动用上万元设备,真会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个emmc,居然要动用上万元设备,真会浪费。

有时候就是一种爱好,乐趣。

网友:
但可以通过高清HDMI接口连接电视机以后,再连接WIFI就可以看各种电视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不过“32G是原芯片的八倍,理论寿命是32年,”寿命一说有点让人发笑了

网友:
一个安国主控搞不到吗

网友:
换个emmc,搞得好神秘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D:
求emmc备份文件,或者编程器备份文件

我有,抽空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