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修北电仪表的T8海盗版电力监测仪

楼主(2020-12-14):
以前修过按键不良的问题,但最近又有反复。
这次加焊按键片后面的焊点,因为我明显见都有松动。
用WD40沁入按键内面,慢慢的渗人。
大电容测了,没有明显降容,684,测得504,
目前很好,按键比以前灵敏多了。

网友:
也有一个同款,一直插电当电表使用至今无故障

网友A:
我的也出现按键不好用,另外还有个问题空载居然也有小电流,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货看到故障率也挺高了

楼主:
目前很好,按键比以前灵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按键不好用,另外还有个问题空载居然也有小电流,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886

网友:
我的也出现按键不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要换按键才行 我的已经换了,不过这个东西最近很便宜啊  常新那个功率插座才4.9包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6284&extra=

楼主:
这次加焊按键片后面的焊点,因为我见到明显有松动。明显没有焊牢

网友B:
这玩意屏显看不清了怎搞?

楼主:
最近晚上家里电压低到180v,然后按键就很不灵活。

当电压到220v就很灵活。

所以,这个设计稳压部分很有问题啊。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按键不好用,另外还有个问题空载居然也有小电流,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

空载有小电流,应该是附近有电磁干扰导致的。

网友C(2021-08-10):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屏显看不清了怎搞?

我的也是屏幕快看不清了!

网友:
可以,现在买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屏幕快看不清了!

也许是工作直流电压太低。。。。可以考虑先换那个大电容,它的故障最多。

网友:
我的是塑料按键卡,锅仔片是好的。

网友(2023-05-03):
感觉这种 不带电池的设计 ,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