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无气罐空压机……

楼主(2020-12-14):
闲来没事把原来的车载充气泵改成锂电的这是原的样子

网友:
有图吗 能上图看看嘛 分享一下

网友:
图呢,老铁,速度更新

网友:
下面没有了!

网友:
也没有多大用处吧···

网友:
图被吞了么

网友:
没图说个j b

网友:
没图说个j b:loveliness:

楼主:
明明有上传的

楼主:
这是现在改的样子,左边的为插锂电的座,右边的为压力开关,还有一些配件还没收到只能这样子先了

网友A:
这个气泵得把连杆改成金属的,要不用不住

网友B:
压力够了能自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气泵得把连杆改成金属的,要不用不住

原来的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够了能自停吗

原来的就是会自停,停了就不会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