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吸锡器

楼主(2020-12-14):
刚做好的电动吸锡器,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照片。

网友:
这手艺!棒呆~~~

楼主:
温度LED显示窗口,没找到合适的亚力克红色滤镜玻璃,先这样了吧,后面找到在安装上,会更漂亮一些。

网友A:
牛掰了去,建议加精

网友:
开厂生产吧。~

网友B:
开孔位置逼死强迫症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哟,做得不错,不过一个电磁铁就搞定的事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了去,建议加精

谢谢兄弟顶贴。

楼主:
个人搞很多用的是手里现有的配件,或者是淘的二手货。总成本800元,如果全部买全新配件估计要2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位置逼死强迫症

嗯对对,内部空间相当紧张,绞尽脑汁安排配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哟,做得不错,不过一个电磁铁就搞定的事弄复杂了

总成本800元。
电磁铁搞不定的,如果可以JBC和白光电动吸锡器也不会卖上万元一台了。

网友D:
用的汽车刹车电动真空泵?貌似在“时风电动汽车配件大全”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汽车刹车电动真空泵?貌似在“时风电动汽车配件大全”家买的?

嗯对对,就是在他家买的175元那款大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成本800元。
电磁铁搞不定的,如果可以JBC和白光电动吸锡器也不会卖上万元一台了。 ...

请问那个烙铁发热芯是多少瓦的?

网友E:
不错呀,很精致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烙铁发热芯是多少瓦的?

快克高频发热芯9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呀,很精致看着质量不错。

嗯对,用料配件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羡慕有好手艺的, 点个赞

网友:
航空插头换成 雷莫 那种,精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