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装的几个插排

楼主(2020-12-14):
最近攒了些插排,都是用马云宝乞丐版买的,每天七八毛的红包加上,很便宜的价格入线,插板和插头,然后装出成本很低的插排。

这里有三个,还有个三位在用。

薅插头,这种薅下来一块多钱,还包邮。这个透明的质量不错,用料很厚实,这个是铁脚版的感觉够用了,还有铜脚版的贵一块钱,没要。

这种一块多钱插头带线的,质量非常不错

这个插头也质量挺好。

两位的线1平方1米。3位那个1.5平方2米,这个3位里面铜排最厚实,所以用了粗线,而且里面是一个一个模块的,铜排之间不互相搭棚,非常安全,接头与铜排连接火线零线是1.5平方单芯铜线,地线1平方,焊接很牢固。每个我都做的很结实,带一千多瓦没问题。

再看看,有成就感,回头还有一套3位快到货了,装了就不再装了,近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看看

装好了,不再拆了,每个里面都检查过。

网友B:
我也买了俩小的,是一体铜条,就是铜条比较细,比较薄!

网友C:
三插头链接可以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插头链接可以否分享一下

黄色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俩小的,是一体铜条,就是铜条比较细,比较薄!

我量了,也有1平方以上,如果不放心,可以并联焊接个1平方BV线上去加强

网友D:
最好拆开看看 吧  他们有的插排是 控制了零线。。。。

网友E:
虽然在拆机乐园里没看到拆机相关,但是插排用料不差。楼主说的装好不拆,我的全避震自行车也是,像碟刹卡钳装上时得调好几次避免磨碟片,等来令片彻底磨损后才换,培林花鼓轴承经常拆装容易松动出现框量,等轴承彻底不行后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拆开看看 吧  他们有的插排是 控制了零线。。。。

都接好了,你说我拆开过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在拆机乐园里没看到拆机相关,但是插排用料不差。楼主说的装好不拆,我的全避震自行车也是,像碟刹卡钳 ...

我说的装好了不拆,不是说他是装好的不拆,是说我已经把他给装好了所以不拆,言下之意肯定是已经拆开过了,包括里面的螺丝紧固,LED指示灯电阻更换。

网友F:
那款黄色插头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款黄色插头看着质量不错。

黄色那个可以,透明那个也不错很厚实

网友:
1.这种透明塑料不耐高温不阻燃
2.这种橡胶是回料,颗粒感很强,当心电线非常细还伴有氧化

两块多,买个电玉粉的插头包邮

网友C:
透明和三脚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和三脚带线

私你了,马宝连接发不出来,给你发的商家名字。特价版里面领红包后买。

网友:
羡慕   好东西分析下链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你了,马宝连接发不出来,给你发的商家名字。特价版里面领红包后买。 ...

找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一体铜两位7孔带开关的,之前我也是在淘宝乞丐版上面买(铜片不是很厚),后面媳妇给我手机装了拼夕夕,上面的也是一块多钱包邮,又买了几个,但是有个把也是插拔多几次就松动了。想用大功率的还是买这种稳妥一点。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88377

网友:
新款就是插孔带一个盖板。。。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