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折腾一个闲鱼收回来差点翻车的爱普生CS500-XN投影仪

楼主(2020-12-14):
           对投影仪有兴趣很久了,奈何钱包空空。想想还是咬牙买一个二手的看看,结果差点翻车了。还好修修补补能将就用,卖家虽然退了点款,其实当初想直接退的,是摔过的机器,风险很高。闲鱼收二手还真的要问清楚。

         这个是我做过清洁和修复之后的状态,后面的脚都不见了,换了两个M8的不锈钢杯头螺丝,黑色电工胶布原来是个空,现在用AB胶填充了,侧面排气口也摔的稀巴烂,都是AB胶补的,里面也有很多卡扣断了

           这个是投影效果,白墙关灯。卖家说使用600个小时,但是工作时间被清除了,现在连计时也不会计时了。看里面感觉用6000个小时都可能,塑胶部分都碳化了

         这里要特别注意看!!!里面有个镜片上用胶粘了一块有长方槽的铁皮,拆的时候很容易碰到风口把它扳下来,所以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你很可能不知道它是哪来的。我是用导热硅胶重新粘上了。

       这是电源

        这是灯槽

       光路的风口

       换过的灯。。。

    来个全家福吧

              光路就擦了一下风口那里的灰尘。闲鱼买东西要问清楚,不然吃亏是自己。

网友:
超广角小灯泡树脂镜头也不错,应该比适马12到24毫米玻璃小灯泡实惠,蜂鸟那有用类似楼主投影仪超短焦镜头装在微单上http://bbs.fengniao.com/forum/4732168_1.html

网友A:
呐呐呐 我和你的居然是同款的,投影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分辨率不高倒是,像素颗粒非常大(摘掉眼镜以提高画质)我这边还有个备用灯泡可以找我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呐呐呐 我和你的居然是同款的,投影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分辨率不高倒是,像素颗粒非常大(摘掉眼镜以提高 ...

现在有什么牌子的国产灯泡效果比较好呢?我的投影机灯泡快坏了,原装的贵。

网友:
闲鱼收东西真要靠运气,幸好幕前没翻车,之前收了台东芝2500,才72原本是买来拆灯架的,结果比手上的还好!直接可用!

网友C:
接口看起来很丰富呀,不过这货的usb和网络口干嘛用的呀

网友:
咸鱼骗子太多,只买过2次,一次买新的,一次买旧的,还好都没翻车

网友D:
得亏镜头光路部分没问题~

网友:
唉,都是淘汰返修货,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看起来很丰富呀,不过这货的usb和网络口干嘛用的呀

不知道呢,有一个无线模块连接也是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亏镜头光路部分没问题~

差点翻车了

网友E:
翻车概率高啊   应该是收破烂的 10元收回来  又出的,,

网友F:
爱普生,什么价格收的

工作时间被清除了,一般用户不会清这个,是奸商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车概率高啊   应该是收破烂的 10元收回来  又出的,,

可能性极大,但是人家有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爱普生,什么价格收的

工作时间被清除了,一般用户不会清这个,是奸商无疑了 ...

看了很多好评才下手,结果还是翻了。。。550收,回来之后发现有问题,退了150。
回来就想退了,还是没狠下这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呐呐呐 我和你的居然是同款的,投影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分辨率不高倒是,像素颗粒非常大(摘掉眼镜以提高 ...

你的好用不?我觉得散热这块太可怕了,那么大的风扇都不行,还没有延时关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呐呐呐 我和你的居然是同款的,投影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分辨率不高倒是,像素颗粒非常大(摘掉眼镜以提高 ...

摘掉眼镜以提高画质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咸鱼根本不应该买贵的东西了,便宜2百内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什么牌子的国产灯泡效果比较好呢?我的投影机灯泡快坏了,原装的贵。 ...

不太了解,我灯泡商家那买的,备用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好用不?我觉得散热这块太可怕了,那么大的风扇都不行,还没有延时关风扇 ...

还行啊,散热噪声一般般不算太响,主要是那个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