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钻不锈钢用那种钻头好用?

楼主(2020-12-14):
今天干2mm左右的不锈钢板. 5mm的钻头干了一个眼都不行了. 后来换新3mm钻头, 也是钻不动. 后来换同店买的以前的3mm钻头, 几个眼一会都钻好了, 看来这批货的搞忘了加钴(然后再用5mm的扩孔).

老铁们你们干不锈钢板是什么牌子的钻头呢?
还有在钻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网友:
稍微好点的钴钻,或者硬质合金钻

网友:
用m42的钻头,用的是台湾西玛,钻头上加点机油可有效提高钻头寿命,钻不锈钢要慢点,不要死命转

网友:
没有好钻头就把可以干铁的钻头轮一遍

网友A:
在用东成的6件钻头套装,钻不锈钢门比附近五金店买的所谓含钴钻头好用得多。钻不锈钢先用3mm钻头开孔,钻的时候转速不要太高,几百转就够了。开好孔后再用大一点的钻头逐级扩孔。

网友:
含钴的全磨麻花钻头就行,钻的时候滴点水!

网友:
麻花钴钻头,一定要低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用东成的6件钻头套装,钻不锈钢门比附近五金店买的所谓含钴钻头好用得多。钻不锈钢先用3mm钻头开孔,钻的 ...

你这个还是不好用,我不锈钢12的孔都是一遍钻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是不好用,我不锈钢12的孔都是一遍钻好的

你用的是什么钻头?

网友:
用钨钢钻头

网友:
钨钢钻头用在手钻上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钻头?

就是淘宝买的含钴钻头啊,打孔的时候滴点机油,很好用

网友D:
一直人有说 用三角钻头 打不锈钢很好用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人有说 用三角钻头 打不锈钢很好用 楼主可以试试

三角钻打镀锌板用过的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角钻打镀锌板用过的路过

和麻花钻那个效率高?

网友:
M35钻头还行,坏了磨一下又可再用。

楼主:
总结一下, 看来只要是买到标准含钴钻头, 都可以干不锈钢. 转速要慢(最好台钻), 注意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麻花钻那个效率高?

肯定麻花钻啊,三角钻是外面没钻头时瓷砖墙木头铁板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