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支持米家平台的无线开关

楼主(2020-12-14):
副厂的无线开关,支持米家平台,双键共7种控制方式左单击左双击左长按,右单击右双击右长按和左右同时按下。一个开关最多可以控制7个设备,这样可以节省开关数量可是不容易标记,所以还是一个按键控制一个设备就好。单击定义开或关,双击开,长按关,同时按两个设备都关。

123个设备了,太多网关最高支持数量不够了,再添个网关。官方标称最多32个zigbee设备,我添加了35个,发现最后添加的两个不稳定。所以主网关添加33个zigbee设备,其他的加到副网关里面。又发现蓝牙mesh设备自动分配到信号好的网关里面了,其他的蓝牙设备两个网关里面都有。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自己手动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自己手动焊接吗

其中一个没焊好,焊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玩意显然是固定好所有元件然后开始补焊,最后这个轻触开关忘记补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显然是固定好所有元件然后开始补焊,最后这个轻触开关忘记补焊了

人工焊接难免啊

网友C:
在米家app里显示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米家app里显示什么设备?

显示无线开关,跟绿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