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Bendix/King ED462航空CRT显示器

楼主(2020-12-14):
索尼特丽珑

以为供上电,就可以亮一下,想的太简单了

凌乱了

高压驱动板

接口板

这4根线是X,Y扫描用的

高压驱动另一面

这里面应该是高压包线圈了

RGB线是阴极,两根灰色是灯丝,量了一下,没断。黄色线不知是啥

接口定义,很明显视频信号,行列扫描,模式都需要Arinc 429协议才能驱动。

网友A:
第一次见CRT的显示器,这个是干嘛用的,显示模拟仪表?还是给机长看电视的

网友:
是彩色CRT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CRT的显示器,这个是干嘛用的,显示模拟仪表?还是给机长看电视的 ...

太小看不清啊

网友B:
你买它干嘛啊 没啥用 不过可以改成小电视 那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它干嘛啊 没啥用 不过可以改成小电视 那就爽了

就是搞小电视呀,还有其它研究价值

网友(2021-02-20):
这个太复杂 应该是hrd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CRT的显示器,这个是干嘛用的,显示模拟仪表?还是给机长看电视的 ...

雷达和机体自检状态。军用的则还有火控以及TV导引画面

网友(2021-05-26):
这个是给机长播小电影的

网友:
还是先点亮

网友(2021-07-04):
这种显示符合自然规律,反射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