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8XT BICS4参数

楼主(2020-12-14):
颗粒是东芝RC10 上面的
TC58LJG9T24TA0D  颗粒DI: 98,3E,98,B3,76,E3
单颗粒2CE 2通道,现在贴双贴250G,土狗颗粒

蓝色数字部分
1:  02,01情况下只能开15G,可以正常使用,其他的开不了,开250G报错容量
2;02,02情况下任何容量都能开250G能过,但是插入没有任何反应,不是板子的问题我试过开15G还是秒识别正常使用
求一个参数,
网上现在有人改的参数,和我的一模一样,是不能用的

=98,3E,98,B3,76,E3,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2,01,1,72,00,0,99,7F,01,0303,A2,0

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

0,00,88,88,00,00,0000,00,

网友A:
TC58LJG9T24TA0D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建兴的9T23 不过好像2258H的工具没有人放出来啊 2258XT的有BUG开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58LJG9T24TA0D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建兴的9T23 不过好像2258H的工具没有人放出来啊 2258XT的有BUG开卡 ...

最近看到论坛好多人在搞BICS4,这个颗粒的参数真是搞晕了好多人,都没有成功,BUG满天飞

网友(2021-06-13):
大佬。我的1V24的ID和你的很像, 2258XT都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修改了参数,能选择了但是最后还是报错说没有Firmeware Init card.你用的哪个版本,还可以开出来15G?
A8=Toshiba,2Tbit,TH58LJT1V24BA8H(bics4)
Toshiba,2Tbit,TH58LJT1V24BA8H(bics4)=99,3E,99,B3,7A,E3,4,16,1952,18432,1152,01980,01822,01000,02,02,04,2,72,00,0,99,7F,13,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1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大佬怎么解决的

网友:
9t24怎么双贴就250了?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论坛好多人在搞BICS4,这个颗粒的参数真是搞晕了好多人,都没有成功,BUG满天飞 ...

我用58h的板子开一ch开成功了,换到xt的板子上不管1ch还是2ch都提示read mpinfo fail
颗粒id和你的一样,不过是8ce,单颗512G的

网友B(2021-11-05):
最近买了2258XT的测试架,想着把手里的1V24和2V24 TOSHIBA BICS4的片子都测试一遍。之前做过1V24的2258XT,但是2V24一直无法通过。后来参考了2263XT里面设置,把红色的部分翻倍,就可以了。跑RDT也可以,跑圈测试也过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A109=Toshiba,256Gbit,TC58LJG9T24TA0D(bics4)
Toshiba,256Gbit,TC58LJG9T24TA0D(bics4)=98,3E,99,B3,7A,63,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2,01,1,6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A110=Toshiba,256Gbit,TH58LJT1V24BA8H-0(bics4)(Toggle)
Toshiba,256Gbit,TH58LJT1V24BA8H-0(bics4)(Toggle)=98,3E,99,B3,7A,E3,4,16,1952,18432,1152,01980,00000,00800,02,02,04,2,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A111=Toshiba,512Gbit,TH58LJT2V24BA8H-1(bics4)(Toggle)
Toshiba,512Gbit,TH58LJT2V24BA8H-1(bics4)(Toggle)=98,48,99,B3,7A,E3,4,16,1952,18432,1152,03960,03644,01000,02,02,04,2,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0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

A111=[END]

网友:
A0=Toshiba,512Gbit,TH58LJT0T24BA4C(bics4)(1V8)(SM2258XT)
Toshiba,512Gbit,TH58LJT0T24BA4C(bics4)(1V8)(SM2258XT)=98,3E,98,B3,76,E3,4,16,1952,18432,1152,03916,03642,01000,02,001,02,2,72,00,0,99,7F,01,0303,A2,00,00,00,00,25,10,00,05,00,09,11,8F,00,120,1,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B:
最近买了2258XT的测试架,想着把手里的1V24和2V24 TOSHIBA BICS4的片子都测试一遍。之前做过1V24的2258XT, ...

2V24 可用的开卡工具能否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28):
手头正好有这个方案的固态,已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