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可以升级内存的平板

楼主(2020-12-14):
各位坛友,有没有可以更换4代内存的平板?求推荐一下,

网友A:
平板厂家就靠升级内存卖高配的价呢。实在不甘心可以看看假平板,就是笔记本屏幕翻转后手持使用,例如早年的 dell latitude 5289 2 in 1 以及后续型号.

网友:
楼上正解,现在的平板内存基本是焊死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哪个商家  发 反向引流的帖子吧  “NEC VK15”

网友:
嗯 基本都是焊死的 厂家就靠这个升级换代呢 自己能换一直不淘汰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哪个商家  发 反向引流的帖子吧  “NEC VK15”

就是看了那个,但是三代内存,不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厂家就靠升级内存卖高配的价呢。实在不甘心可以看看假平板,就是笔记本屏幕翻转后手持使用,例如早年的 ...

类似这种的也可以,有触摸能当平板就可以

网友:
随便 找个 触屏 +360 翻身的 本本吧  XPS 二合一

网友:
多一个座重量就多,平板超级本就是为了减低重量,这个不是反过来,我记得国内曾经有个牌子是专门做这个,现在好像没看到了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