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迦密山微风扇大号爪极电机改USB无刷

楼主(2020-12-14):
迦密山微风扇大号爪极电机改USB无刷

主要是我今年失业后住回小的父亲家,得拉电线麻烦,要是有USB微风夹扇吸焊锡烟就好了,顺便220伏输入不安全,担心不小心会触电,堵转时间长点会烧线圈等。于是把拆开的迦密山220伏六叶微风夹扇220伏线包去掉,改成12伏线包,两相漆包线无损拆开,先绕在2根废旧泡沫塑料线轴,再往微风扇线轴双股并绕线包两抽头,避免像276霍尔电脑风扇来回找两相线圈三抽头位置,手绕好的线包电阻值大概2点8欧姆,电感值大概1点53毫亨,做好后装在大号5爪极定子上,爪极定子朝右配合出风叶片顺时针,无刷驱动板原本台达大功率管无刷驱动失败,主要是软启动单片机程序,认为堵转触发重启保护,改成三洋4056拆机无刷驱动板,霍尔对准爪极直角,如果启动困难发生反转,需要对调两根漆包线变成正传,再仔细微调霍尔位置解决启动问题。做好后发现5伏USB启动有点困难,只能加一片升压板,顺便把导线换质量更好点的,再加升压板和直连切换两档船型开关,5伏输入转速很慢风力太小,只能5伏USB升压模式转7伏,8到12伏输入可以用直连模式,测试用两片中联ZOLEE椭圆软叶片出来一组推力效率结果。波士洁大号椭圆聚丙烯扇叶不安全碰到会痛,12伏输入会导致无刷驱动板过热重启保护,6片迦密山原装叶子软扇叶也是12伏过载保护。

网友A:
这个厉害,还是一组线圈?没搞懂驱动电路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还是一组线圈?没搞懂驱动电路的原理

兼容EG477单霍尔无刷驱动芯片详细原理

电脑风扇无刷定子原理我自己画的,利用不均匀空气隙,让转子磁极停在线圈偏离位置,解决霍尔启动死点。微风扇上直角三角形爪极电机,也是让磁极停在偏离位置解决启动死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EG477单霍尔无刷驱动芯片详细原理

多谢指点学习了,看来摇头电机也可以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