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数码视讯Q7盒子,怎么刷成普通电视盒或nas?

楼主(2020-12-15):
闲置的联通北京数码视讯Q7盒子,想到的两种用法,但不知道怎么刷

楼主:
混数码之家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1988216.html
刷过Q5,这个应该类似吧。弄个双公头线,折腾起。S905找个TF卡弄好LINUX可以双启的吧,还可以做个怀旧游戏机。
不要怕刷坏,失败是成功他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1988216.html
刷过Q5,这个应该类似吧。弄个双公头线,折腾起。S905找 ...

看了q7的配置,usb2.0和100兆网卡,算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过一个

怎么刷,好刷不?

网友C:
恩山来的:
1、联通北京数码Q7,S905L电视盒刷成了openwrt系统路由器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3570786-1-1.html
2、 魔百和R3300L-Q7-S905L-安卓6-ROOT纯净系统-20191217版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761250-1-1.html
3、数码视讯Q7-S905L-安卓4.4.2-ROOT纯净系统-20191218版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76959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山来的:
1、联通北京数码Q7,S905L电视盒刷成了openwrt系统路由器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 ...

好像只有晶晨的这个系列的可以刷,包括玩客云。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1988216.html
刷过Q5,这个应该类似吧。弄个双公头线,折腾起。S905找 ...

我就是按这个教程刷的,小小服务器还是蛮强大:
目前用LNMP搭建了zblog博客、cloudreve私人网盘
用docker搭建了FRP内网穿透、OPENWRT+adguardhome 去广告、clash出国留学
https://www.cnblogs.com/carfitclub/p/14636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