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urwtest写满不测

楼主(2020-12-15):
早上7点测SSD,写满盘不给测,提示另选时间校验。这是啥毛病?有谁遇到过?

电脑断电重启后又给完测。电脑24小时不关机,还受跑圈软件管制?

网友A:
写入数据后立即校验,你没选择,默认不校验,重复一遍就行了,会提示已有数据是否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数据后立即校验,你没选择,默认不校验,重复一遍就行了,会提示已有数据是否校验 ...

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结果重新校验也不给测,非得关机断电再开机才给测。等24小时后看还有没有这怪毛病。

网友:
软件BUG?还是1E 2Y 31 三步来吧

网友:
写入1次 校验1次就够了 这东西也就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