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尔BCD215-DC冷藏室led灯有时候不亮,冷藏温度不稳定

楼主(2020-12-15):
各位大神,小弟家里的冰箱BCD215-DC买了有6年多了,之前除了冷冻室会结冰有霜,没有其他问题。    最近发现打开冷藏室LED照明灯有时候不亮,冷藏和冷冻的温度也不是设定的温度,总会比设定的高几度或者低几度。
压缩机如果在制冷的时候,打开冰箱门有时候会停止工作,但是很快就会重启,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上的电容容量下降了之类的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A:
冰箱温度不够的问题很复杂,通常是漏冷媒,楼主看看压缩机工作的时候冷冻室门边是否温热,如果不热的话有很大可能漏冷媒了。
不过我之前家里的西门子也是冷藏室温度不够(自己用温度计实测),开始也怀疑漏冷媒,后来发现是冷藏室的温度检测探头问题,换了以后可以达到设定温度了。

网友:
冰箱温度有波动的。我自己做了一个冰箱温度监控的东西,数据上传导服务器上了,可以随时随地察看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温度不够的问题很复杂,通常是漏冷媒,楼主看看压缩机工作的时候冷冻室门边是否温热,如果不热的话有很 ...

LED灯有时候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温控总成有问题造成的,貌似压缩机工作时,灯不亮的时候压缩机也不转,亮灯了就又重新启动了

网友:
联系一下售后吧 顺便检查一下,就像我们定期体检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灯有时候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温控总成有问题造成的,貌似压缩机工作时,灯不亮的时候压缩机也不转,亮 ...

照明灯于压缩机是否制冷没有关系,除非——冰箱的插头接触不良或者控制主板的供电线路出现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明灯于压缩机是否制冷没有关系,除非——冰箱的插头接触不良或者控制主板的供电线路出现接触不良。 ...

感谢帮忙,我找到原因了,是箱体和门之间的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我家海尔也是如此,让售后换了新门,就是门轴里线缆断裂。
免费保修期内的话,就让售后处理,过保的话只能自己开膛破肚接线了,售后修理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