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组装了个 1TB SM2258XT U盘,佳翼CNC磁铁外壳,VL716 桥接

楼主(2020-12-15):
组装了个 1TB 2258XT U盘,CNC磁铁外壳,VL716 桥接

翻出一个 1TB 2258XT m.2 2242

买材料:
佳翼 领航员 磁吸系列 i8 支持 m.2 SATA 2242

组装工具:
一把螺丝刀

这就完成啦!

直插SATA的1GB速度

转了USB的1GB速度

体积是硬伤,而且没有写保护开关……

网友:
这个组装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把板子上5个滤波电容补上去吧,

网友:
4k比1153e差得多

网友:
这种外壳的尺寸多少?

网友:
你需要是这个,写保护,风扇,一应俱全

网友:
4k差点。上usb3.1试试速度

网友:
我有个128的m。2
电脑没接口 在吃会呢

网友:
内尾巴是不是能焊哥typec啊

网友:
体积、体积

网友:
模拟SLC空间多大,缓外速度怎样?

网友A:
看下VL716支不支持TRIM(Windows磁盘优化内识别成SSD还是机械)
我的VL716刷了好几个固件都是机械硬盘。。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58xt u盘主控板,才45元!

网友B(2022-02-22):
引用 网友A:
看下VL716支不支持TRIM(Windows磁盘优化内识别成SSD还是机械)
我的VL716刷了好几个固件都是机械硬盘。。 ...

vl716的固件哪里能下载,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l716的固件哪里能下载,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Google一下就有 https://www.station-drivers.com/index.php/en/driverss/Drivers/Via/USB-SATA/VL-711-VL-716-VL-715-USB-3.x-SATA/lang,en-gb/
不过没啥用,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支持TRIM的固件…

网友(2023-04-01):
刷这个固件可以识别为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