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宏硕伟华硕K52笔记本电池板

楼主(2020-12-15):
刚才看到楼下垃圾桶旁有一拆散的笔记本,没硬盘,没屏,只好拿走电池。这电池还不是华硕原装的, 半路先砸一下

掰开,3并3串 ,9芯

最后得到9颗 18650锂电池,3.7V 2200mah

网友A:
赚了   主板没要吗?

网友:
板子没拿么,就算是坏的拆件也可以

网友:
我的ACER本子也买过这家的电池,感觉使用寿命也没那么长...

网友B:
2200毫安单节电池容量有点小啊,用来放在小风扇都觉得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毫安单节电池容量有点小啊,用来放在小风扇都觉得不够用了

应该装个神火的3500mAH的

网友:
我本来不知道宏硕伟这个牌子 某次看某宝看到2w的充电宝才知道 qc  pd双向快充的 只要40 加了购物车还在犹豫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赚了   主板没要吗?

板子带锁,断电就锁死了,需要重新烧程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带锁,断电就锁死了,需要重新烧程序才行

电脑主板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