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伊拉克成色的爱华功放(AIWA AV-D37)

楼主(2020-12-15):
拆一个伊拉克成色的爱华功放,是真的很伊拉克了,先上图

左边的选择开关是编码开关钮没了,把中间的钮换到左边还可以用,这个成色很垃圾了,应该是那个餐馆里面的

AV-D37这个还带AM和FM收音机这个音量开关也是编码开关的

这个是深圳出的,日本监制,不知道做工怎么样,往下看

这什么多脏,还有油污

这个电压还可以选择120/220/240。输出还是5.1声道的

里面倒是满满的料,最起码比国内其它的用料好,看这散热片。就是这个变压器不是特别大

变压器上的数字是代表什么意思,不明白有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这个就是收音机的模块了,支持AM和FM

这个LA1837是负责收音,立体声解码

LC72131是负责走台制式步进记忆及提供显示数据

这个小板是话筒的放大

BA3380bbe音频信号处理

m62431三菱的声音处理器

m62463是SRS3D声音处理器

大水塘电容71v6800微法电容2个

FP/FN1016这是功放对管,有5对,这个5.1还是真的5.1功放

NEC的mos集成电路,不知道干什么的

功放板整体布局,10个三肯大功率管

这个显示屏叫什么来着的,是好的拆机之前给电完全正常

输入选择

这个显示屏还是够大的

这个和上面那个是一样的,清洗过,好看多了

看看这个主板背面,用料满满的

这个M 62445三菱声音处理器,数字声音控制器的动态低音增强。

大电流线路都加锡加了

谢谢大家,有m多砸点吧。板子是好的,拿水清洗,放暖气片烤干在接上电源试过。
不知道还有没有折腾的意义,没有就直接拆件了。

网友:
拿来当收音机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换个外壳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
作为HIFI就垃圾了,普通收音机还可以了

网友:
好东西 没坏的话就收拾下听吧

楼主:
谢谢各位打赏

网友:
应该是 日资 公司末期,委托大陆生产的。起码电路和零件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