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升压芯片,大电流的

楼主(2020-12-15):
干电池为什么需要升压芯片?因为干电池1.5V的电压太低了,很难满足于绝大部分电子模块或者单片机和电子产品的供电,和因为供电电压会因为电池电量减少而降低啊,那怎么办?就是需要干电池升压芯片PW5100来稳压3V,3.3V或者5V了。

参考如PW5100的干电池升压电路,电路不复杂,甚至简单,简洁。一个小电感,2个电容,需要输出电流很小的应用,找个0805的贴片电感,那电路就爽了。
材料准备:
1,一个PW5100升压IC
2,一个10uF的贴片陶瓷电容 :输入电容
3,一个22uF的贴片陶瓷电容:输出电容
4,一个3.3UH的贴片电感。电感大小可根据输出电流来决定,看电感的饱和电流,一般建议是实际电流的一倍起。
干电池电量低,要待机时间长。所以对选择芯片就要了都是uA级别,这是基本要求了。PW5100的功耗一般是再10uA。极低的状态下,如果输入电压高时,功耗还可以更低。
代理商:深圳市夸克微科技 郑先生 :13528458039 QQ 2867714804

网友:
这个和他们之前玩的“焦耳小偷”差不多吧,如果做的很小的话有实用价值

网友A:
煤气灶打火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煤气灶打火用电路?

那个是用2节电池的,3V电压,直接用锂电池代替就行,我刚改过,不放心的就再串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