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投影机上的无线网设备(EPSON ELPAP10),如何改成电脑用的?

楼主(2020-12-15):
拆个 投影机上的爱普生无线网设备请教大神们
有没有能改成电脑用的无线网卡的方法?

网友:
不就是USB的吗?直接插上没反应?

网友:
看一下芯片型号,然后找到合适的驱动安装,就能用了。

网友:
只要找到驱动直接用

网友:
不把最关键的芯片拍清楚,谁能知道怎么用??

网友:
这应该就是无线网卡啊,电脑上用驱动精灵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就是查不到用什么驱动

网友:
核心芯片要拍清楚啊

网友:
驱动不太好找是关键。

网友A:
你知道这玩意多少钱么?
拿来在pc上用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装上不能用把d+ d-换一下

网友:
貌似挺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玩意多少钱么?
拿来在pc上用亏你想得出来?

真不知道 多少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这玩意多少钱么?
拿来在pc上用亏你想得出来?

电源肯定是对的 实在不行D+ D-对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片,D+ D-,好像被切断了,用刀片刮开,然后用耳机里面的铜丝飞线连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肯定是对的 实在不行D+ D-对换应该就可以了

别扯了, 这玩意固件是专用的,还d+d-反了,投影机上面usb都是标准的。
驱动在Windows上就用不了,本身硬件不值钱,但是软件值钱,这玩意来路不知道哪里来的。
采购价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扯了, 这玩意固件是专用的,还d+d-反了,投影机上面usb都是标准的。
驱动在Windows上就用不了,本身硬 ...

那把固件刷成windows能驱动的 看看什么芯片 刷个同样芯片的无线网卡固件有可能可以用 你可以试试

反正现在要插电脑 原装固件留着没用 只要存固件的芯片不是只读的就可以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扯了, 这玩意固件是专用的,还d+d-反了,投影机上面usb都是标准的。
驱动在Windows上就用不了,本身硬 ...

投影机上用的 坏了用不了 联系过厂家 别的地方用不了 只能报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