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额。打都打好了,就不改了。。。反正引体向上都做过了

楼主(2020-12-15):
装了个架子突然发现没啥可放上去的。 出租屋,少打孔。一边一颗M4.8*55自攻,打洞是7mm的。膨胀塞是7mm*50的

也不知道是墙太软(红砖) 还是新螺丝刀给力 以前的螺丝刀上这种配置螺丝都快停了,大有5268的转速可能较满速只降低了7%。

试了下,体重能拉住。。。。

网友:
化学锚栓  ……

网友A:
一个不行最少俩。或者膨胀螺丝加免钉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行最少俩。或者膨胀螺丝加免钉胶

下面那个螺丝形同虚设啊。根本不吃力
只起到防止左右转的作用。

网友B:
还不如再往洞里面塞东西  比如牙签

网友:
你要换上拉支架,下托支架承重方面不如上拉支架,红砖的话只要不是打在接缝里,膨胀不小于8MM是不会有被拉拖问题的。
下托支架的话是产生向外的拉力,会全部由第一个膨胀承受,这就不好说了。
上拉支架的话大部分是向下的剪切力,顶部螺丝只要承受部分向外的拉力即可,大部分会以向下的剪切力形式被第二只膨胀承受。

很显然想向下拉断螺丝和向后拔出螺丝要用到力差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再往洞里面塞东西  比如牙签

塞紧我肯定选了它能承受的最粗的螺丝了。。。。。

网友C:
墙体软,只能往深处打孔甚至过墙孔(比如石膏板墙)。其他方法徒劳。

网友:
55mm够深了,用不着加胶,螺丝不自停不代表膨胀不到位,这和螺丝还有膨胀管都有关,用手撑一下试试牢靠就行

网友:
要么就是孔不对,要么就是膨胀塞不对,要么就是螺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体软,只能往深处打孔甚至过墙孔(比如石膏板墙)。其他方法徒劳。

是红砖墙。老房子了。。。  感觉红砖真是不靠谱啊。 两个洞有一个打着打着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红砖墙。老房子了。。。  感觉红砖真是不靠谱啊。 两个洞有一个打着打着空了。 ...

削一块木头塞进去,再拧螺丝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削一块木头塞进去,再拧螺丝钉。

 我没说一定是松了啊。也有可能是换了钻 扭矩大了 以前钻太垃圾。。。

网友D:
没听说过7mm的膨胀塞,一般都是6、8、10

楼主:
秒杀

引用 网友D:
没听说过7mm的膨胀塞,一般都是6、8、1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7.6b6b7759uYrd8s&id=13554165496&ns=1&abbucket=11#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5.69d117480aQioX&id=535738589568&ns=1&abbucket=11#detail

两种。花纹不同,都是通体抓紧的 秒杀各种其他膨胀塞。。。。

其中第一款 原装进口的,推荐了螺丝,4.5到5.5的。  但我用的是下面那种,推荐螺丝是3.5到4.2的。。。额! 差距真大。

网友:
化学锚栓只能用在混凝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7.6b6b7759uYrd8s&id=13554165496&ns=1&abbucket=11# ...

还有个问题,常规电锤钻头没有7mm的,用8肯定有点松吧

网友:
墙体是空心  推荐  燕尾膨胀螺丝

条件允许可以对穿 两边加铁板固定

网友:
你这种胀塞不行,容易拔铆。你这种架子最少四颗胀塞可以搞定。6个的胀塞,用5个或5.5的钻头。如果基面不好,尽量不要用电锤,用平钻加三角钻头。红砖单块横面较小,用电锤打,孔没打好,先震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常规电锤钻头没有7mm的,用8肯定有点松吧

我还就买到了7mm的冲击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