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室温8.4度 大有充气泵不工作了

楼主(2020-12-15):
室温8.4度 大有充气泵不工作了,这大有设计师是不是脑残啊,
这么设计,坛友有拆过电路板吗?
上面该有温度开关吧,
只要把温度开关拆除就行,

楼主:
大有售后说来回运费他承担,换新机,新机是零下20度保护的,我只是觉得要是有温度开关直接改了,免得来回折腾

网友A:
这应该是设计缺陷,反正2903角磨机我在零下十度左右,没有感觉任何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设计缺陷,反正2903角磨机我在零下十度左右,没有感觉任何异常的

我也觉得是有病,要是高速上轮胎故障靠边停车,想补补气,结果一看低于10度不工作,还要去插电,多危险啊,能不能工作该让用户确定啊,工作的后果不就是用掉点锂电池的寿命吗

网友:
我看温度计11度,试了下也不能用。我是在家里用来给皮球打气的,车上有充气泵。这个设计真是绝了

网友:
联系厂家,返厂维修,大有会承担运费的。
他们承认了,电路板少了个零件

网友B:
难得 要不是他们承认缺陷 大有的工具维修 爱修不修 自己寄过来检查后再给你说维修费 寄回去 到付 (修?是不可能的 都是给你替换新配件)

网友:
抱怀里暧和一会再用

网友:
我也是吃螃蟹的,拆了电路挺复杂,

网友:
用被子包着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得 要不是他们承认缺陷 大有的工具维修 爱修不修 自己寄过来检查后再给你说维修费 寄回去 到付 (修?是 ...

我反正是党一次性工具买的,电锤角磨机,干活我们是从不保养的,坏了就换新的,除了锂电角磨机,别的东西质量还行,两年了没出过功能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得 要不是他们承认缺陷 大有的工具维修 爱修不修 自己寄过来检查后再给你说维修费 寄回去 到付 (修?是 ...

我赶快寄回去,趁着他们还认账来回运费,时间长了就难说了,改好了用起来方便,我现在每半个月用这气泵补气,能设置气压自停很方便
大有的锂电工具,电锤和角磨机是挺好的,电池也不算贵,其他的性价比质量也就那么回事,
或许是我不富裕,看木工论坛的人买了大有电圆锯,侧边都不平行也没法调,
我买的100多的杂牌锂电锯侧边都能调平行的,

网友C:
又加了个纸箱包装了一下寄回去了,3公斤20元运费,不知道会不会返运费,希望能有点担当吧。反正收到发地址的短信说的买家负责寄过去的,厂家负责寄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加了个纸箱包装了一下寄回去了,3公斤20元运费,不知道会不会返运费,希望能有点担当吧。反正收到发地址 ...

各个卖家售后不同的,你的估计是京东的,我的卖家说来回费用都他承担,我发的顺丰费用14元,本来我也不要寄过去修,只是让他提供如何改的资料,他不提供,宁可换,我寄回的地址是:南京市江宁区金鑫东路17号   收件人:大有仓库,电话:15850601280

网友D:
什么型号,5490还是DI20,刚从咸鱼入手了5490,问大有后面是升级款,咸鱼说是电商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5490还是DI20,刚从咸鱼入手了5490,问大有后面是升级款,咸鱼说是电商版 ...

我是双11买的估计是D120吧,我也以为双11的是升级后的,结果10度一下还是不能启动,不得不去换修一次

网友E:
直接用车上的12V,和温度有关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车上的12V,和温度有关系没有?

那没有,那个零下几十度也能用,只是用惯了电池,谁会插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没有,那个零下几十度也能用,只是用惯了电池,谁会插电啊,

那我没有大有电池,我也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没有大有电池,我也不用换了。

不用电池那也不必买这机器了,插电的充气泵多了去了,很多比这个强的,你可以买个1.3A的电池,闲鱼有,好像才65元,因为这个机器用电不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