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1081 PCB原件

楼主(2020-12-15):
谁能告诉我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参数呢,我的板子被我干掉了 好心酸

网友:
基本参数不能靠猜,左边要根据晶振和主控去判断两个容里大小一般都是pF级的,右边的是不是连在从右边向左数第4脚上,是的话就是个电感,随便个个头差不的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datasheet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