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千兆路由器TL-WRD7620 系统文件损坏求助/软件升级失败

楼主(2020-12-15):
同事说家里的路由器坏了,拿到我这里看看。
接上电源 没有搜索到WiFi信号,重置也没用

内部情况
测试3.3v  1.8v 1.2v都正常
连上电脑 打开登录页面 提示系统文件可能损坏
官网上下载了升级文件,提示升级失败
几个芯片,TP1900BN
这里还有个接口
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可不可以刷机修复呢
没有刷过路由器 那个接口是不是刷机的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833

网友A:
25Q32拆下来重写不就好了嘛。

网友:
我是小白,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竟然不带WAN口,好神奇。楼主的固件下的不对吧,否则不可能恢复不了的,看看版本下对了没

网友:
我也小白,不懂,像手机那样刷出厂版本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带WAN口,好神奇。楼主的固件下的不对吧,否则不可能恢复不了的,看看版本下对了没 ...

官网WDR7620 1.0版本
就是升级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Q32拆下来重写不就好了嘛。

这样好像不行吧。25Q32是4M的,官网的升级文件是2.8M的,大小都不一样。
如果拆25Q32写的话,应该是25Q32的印象文件吧。

网友:
小白观摩路过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行吧。25Q32是4M的,官网的升级文件是2.8M的,大小都不一样。
如果拆25Q32写的话,应该是25Q32 ...

25Q32是4M的flash容量,2.8M文件大小肯定可以写进去。楼主可以研究下怎么给路由器刷机了。先买个编程器,把flash焊下来,找reset 键对应的Breed固件,刷好breed之后其他固件随便刷,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Q32是4M的flash容量,2.8M文件大小肯定可以写进去。楼主可以研究下怎么给路由器刷机了。先买个编程器, ...

不过这找固件的过程还是比较辛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行吧。25Q32是4M的,官网的升级文件是2.8M的,大小都不一样。
如果拆25Q32写的话,应该是25Q32 ...

flash也可以自己换更大容量的,可以多买几个。

网友:
flash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入“编程器固件”,注意官网直接下的固件不行(里面不包括底层),可以某某论坛搜下看有没有copy,就是刷完mac地址会变成别人的,没编程器其实可以串口助手中断后按地址位敲命令刷编程器估计,但是比较麻烦,需要对文件结构比较了解,以前的用ttl刷过半砖的tp路由器(编程器固件)成功恢复~

网友:
搞不好是硬件故障,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按楼上Q大婶的办法

网友:
V1.0的还有其他版本的固件吗?换个旧点的试试

网友:
固件的问题吧,到官网下载最新的固件,版本号TL-WDR7620 V1.0升级软件20190823_2.0.8

网友:
数据出问题了,写不进去了。。。要么报废要么编程器或者TTL线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Q32是4M的flash容量,2.8M文件大小肯定可以写进去。楼主可以研究下怎么给路由器刷机了。先买个编程器, ...

试过,可以写进去,但不能引导,灯都不亮,电流也起不来。

网友:
把原机的flash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再找个4m的刷进去再家电刷固件。这个路由的不死基本找不到。要是不是flash有坏块那基本没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可以写进去,但不能引导,灯都不亮,电流也起不来。

现在固件头有校验机制了,防止乱改数据。。。、每一台头都不一样。。。

要分析下BOOTloader跳转到哪个位置,然后把网上的固件那部分复制过去,合并再写进去。。。

网友:
都没有Wan口  这个估计是 定制版本。。。 官方固件你能刷进去  那就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