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古董掌上DOS小电脑 ATARI Portfolio 显示排线维修记录

楼主(2020-12-15):
关注过我的坛友应该看过我此前发布过的“RadioShack TRS-80古董电脑连接磁带录音机存储数据方法”一文,该文章主要讲古董便携式电脑的维修。现在又收到一位朋友托修的古董掌上电脑Atari portfolio HPC-004 ,将其维修过程与大家分享。

Atari portfolio HPC-004是Atari(雅达利,好像是日本公司)在1989年推出的早期掌上电脑。它是在英国DIP Research的许可下生产的,DIP Research研究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将这款机器作为DIP掌上电脑引入英国市场。Atari portfolio使用的是8088架构的CPU,运行一个名为dipdos2.11的DOS版本,还有一些内置的应用程序存储在ROM中,比如日记和地址簿,以及基本的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功能。它用了3节AA电池,据说可以用6个星期。它内置128kb的RAM,但它有一个用于额外存储或附加软件的卡槽。这个插槽使用了信用卡大小大致相同的卡设计,与早期为MSX计算机设计的Bee卡相同。当用于额外存储时,该卡(称为存储卡)也包含一个电池,因此稍厚一些。系统将这些磁盘视为附加磁盘,在本例中,它们被视为驱动器A,与软盘驱动器相同。ROM卡也包括一系列软件。由于没有软盘驱动器,数据可以通过可选的串行或并行端口适配器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可选的读卡器是可用的,但价格昂贵。也许Atariportfolio最著名的用法是在1991年的电影《终结者2》中,被少年“约翰.康纳”用来入侵提款机(ATM)和天网公司的门禁系统。Atari portfolio于1993年停产。

好了,进入主题,这台机子表现为开机黑屏、白屏,偶尔能正常显示但随即乱码或死机,而且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按下键盘均能听到喇叭发出的按键音。仔细观察,发现屏幕开合时没有限位,几乎可以打开180度,而且对屏幕排线的拉扯幅度非常大(估计是设计缺陷),由此造成屏幕排线的损坏。

翻转到背面,把两个橡胶脚垫拆掉,这两个橡胶脚垫像是靠凹槽卡紧的,上面完全没有胶水粘贴的痕迹。拆开两个螺丝,便能打开底壳了:

先拆下屏幕排线,再拆下主板的四颗螺丝,取下主板(注意键盘排线):

取下电池仓的一块U形塑料板,拆下固定屏幕转轴的两颗螺丝,注意有一片黑色的屏幕接地铜铂,跟与外壳接地弹片一起用螺丝固定的,拆掉它(此处图片丢了,用其它图片代替示意):

现在可以小心地拉出屏幕排线把整个屏幕取下来了。刚开始不知道屏幕上下壳有没有螺丝固定,先小心地抠开一条缝认真观察,发现有两螺丝在屏幕贴纸的下边,要把屏幕贴纸撕开才能拆,这个贴纸很厚,用电吹风边加热边拆,很容易拆开:

拆下螺丝后,虽然很小心地抠开屏幕上下壳,但由于塑料老化变脆,还是很多地方被抠裂了,这是显示驱动线路板背面:

排线共20PIN,左边3PIN是接地,右边3P是电源,中间14PIN是数据。仔细观察,经常弯折的地方有几条铜铂完全断了(红圈处):

目测排线应该是1.0MM的,找来一条对比确认,然后用剪刀剪成合适的宽度:

拆下旧排线,换上小尖铬铁头,准备开工:

由于这种排线是1.0转1.25的,很难找到现成规格,有一端只能飞线了(有坛友提议把这排线撕开就不用飞线,但本人觉得这种排线横向韧性不够,剪开后容易自己无限开裂下去,而且金属线太宽太硬也不好焊,容易焊歪短路)。把电路板贴上胶布隔离(这不是普通电胶布,是光纤熔接专用的,比较耐用),铬铁温度调低(175℃左右),先给排线上锡,再用粗点的铜丝把电源和地线固定:

接下来在排线下垫上铁片,以免烫坏胶布,将28WAG的铜丝3-4股轻微拧成1股,镀锡,逐步把14条数据线联通。这种做法当排线不在中间或者位置不合适时更容易对位置作出调整,并且调整后不会受力不平衡而慢慢走位:

万用表蜂鸣档逐一测量各线有无短路、是否相通,确认正常再用一段胶布将接口包好,上机测试正常后滴入502胶固封:

测试完全正常!在合适的位置贴上双面胶,将排线弯折出合适长度固定:

用AB胶修复屏幕外壳,装好开机,要求输入时间、日期:

测试键盘正常:

将屏幕转轴的一个配件修正一下,给排线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

逐一安装好各个部件,维修结束。

附:主板高清细节大图:

网友A:
新作来了,先顶在看

网友B:
不拿这个破解ATM机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作来了,先顶在看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拿这个破解ATM机可惜了

拍拍电影可以,真实世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
很稀少的掌上电脑,搜了一下,这个基本是网上唯一的中文技术资料了。

网友C:
Atari是美国公司,著名的游戏机和游戏发行公司。
IT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网友D:
旁边的应该是ide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ari是美国公司,著名的游戏机和游戏发行公司。
IT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旁边的应该是ide接口吧?

不是,专用接口,但是有在国外连接看过资料可以改成IDE,但没有详细内容。

网友E:
这个屏幕驱动板用料太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幕驱动板用料太足了

没办法,那时候IC的集成度太低,不像现在的那么精密,一个绿豆大小的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
没想到”终结者2"里的便携计算机现真身了。

网友:
好机器,好技术!

网友:
真是耐用,这30年了还能点亮。

网友:
现在视力不行了

网友:
破解下ATM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专用接口,但是有在国外连接看过资料可以改成IDE,但没有详细内容。 ...

IDE实际上也是很古老的借口了。

网友:
那个排线可以剪成一条条的么?就不用飞了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难得见到。至少我没见到过。19+楼说的没错转接的可以剪开就不用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