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漫步者M3300B这款音箱变压器是多大的?

楼主(2020-12-15):
各位网友,请教一下漫步者M3300B这款音箱变压器是多大的?我需要这款变压器参数,谢谢

网友A:
拆出来里面变压器有写参数。变压器很少坏,大多数功放短路导致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出来里面变压器有写参数。变压器很少坏,大多数功放短路导致烧保险。

这里面变压器被人家拆了,就剩一个功放板和低音喇叭

网友:
很早期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