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从山田Z-3500台灯拆下来的镇流器 大神们看看有没有办法改成220V的

楼主(2020-12-15):
台灯用着好好的突然就不亮了,之前用的时候一直都是接的100v变压器,换了灯管结果还是不亮,打开后看到是一个125V1A的保险管断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的保险管,又不懂这些,就瞎搞了一截电线里抽出来的铜丝绕到保险管上看能不能点亮,结果一下把板子上的高频变压器搞冒烟了。。。鄙人不懂这些电路方面的,坛里的大神们看看能不能给出个主意怎么整好,顺便把这个东西改成220V的,原来是用100V的

网友A:
这镇流器做工用料一点日本味都没有啊,应该是国代工的。这种没有芯片的电子镇流器不难修,保险烧了先量一下对管有没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镇流器做工用料一点日本味都没有啊,应该是国代工的。这种没有芯片的电子镇流器不难修,保险烧了先量一下 ...

两个功率管应该是坏掉了,看标签确实是madeinchina

网友B:
拍这么多,没有一张背面的。这跟普通电子镇流器一样的,多了EMI 部分。冒烟的是红色还是黄色的哪个?

网友C:
弄个国内20~24W镇流器或者飞X浦护眼灯镇流器就行了。
启辉电容拆下来改到灯管插座。。。

直接就220V了,灯管跟电压没关系,只要镇流器换了就能220V

网友:
有坏零件了,查清楚再通电,改220,看看电解耐压够用不?

网友D:
电子镇流器,直接找个通用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这么多,没有一张背面的。这跟普通电子镇流器一样的,多了EMI 部分。冒烟的是红色还是黄色的哪个? ...

第三张就是板子背面的图,黄色的变压器冒烟了,里面的漆包线都已经被烧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国内20~24W镇流器或者飞X浦护眼灯镇流器就行了。
启辉电容拆下来改到灯管插座。。。

请问启辉电容是104J  400V的那个红色的吗?还是CBB81 1.25KV682J的那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启辉电容是104J  400V的那个红色的吗?还是CBB81 1.25KV682J的那颗?

CBB81 1.25KV682J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镇流器,直接找个通用的换上就行了,

我去。我也是这么想的。换个变压器就好了。这样最快了,就是没有内味了

网友:
修理对新手了来说比较困难,还有一定的危险性
建议找个飞利浦或欧司朗筒灯镇流器换上

一下山田的核心没有了,只有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我也是这么想的。换个变压器就好了。这样最快了,就是没有内味了 ...

X宝上买了个欧司朗的QT-M 1X26带预热的镇流器,到手后拆下外壳发现板子放不进去,只能想办法外置

楼主:
请问这个启辉电容怎么个接线法呢?是不是跟我发的倒数第二张那么接呢?我画的那个图是原装板子的接法

网友F:
题目与内容不符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三张就是板子背面的图,黄色的变压器冒烟了,里面的漆包线都已经被烧透了。。。 ...

那个是共模电感,冒烟说明后面的电路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题目与内容不符啊

第一次发帖,还请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共模电感,冒烟说明后面的电路有短路

请问这个电感有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X宝上没有现成的卖,里面的漆包线都烧的短路了

网友:
买个就行 非得修就得拆下铜线用漆或指甲油涂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高,不要动手修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