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米勒ML102充电器,8.0和9.0,我一般这么用

楼主(2020-12-15):
最后两个版本的102

楼主:
一节电池容量小
我一般这么用

楼主:
测试一下这些老古董

网友A:
多有什么用,这些电池都是弱鸡

网友B:
楼主手电坛的,数码坛的基本不买米勒

网友:
看上去都是新版本,双电感版本,一个是buck降压充电管理,另一个是boost升压USB输出。单芯片终极版本类似EC209多合一双向同步整流。我几年前买的米勒102是红颜色电路板,一颗线圈贴片电感boost升压,空载时蓝指示灯暗闪,负载时常亮,两颗TP4057充电管理芯片和独立指示灯。

网友:
以前买过两个,电池座的钢片比较硬,现在偶尔还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有什么用,这些电池都是弱鸡

戴森上淘汰下来的vtc4,算不上弱鸡。

网友C(2021-04-24):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电坛的,数码坛的基本不买米勒

话说想请问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没有什么外观更好看,性能更优秀的可拆、单节18650之类的充放电的充电宝类似米勒的?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C:
话说想请问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没有什么外观更好看,性能更优秀的可拆、单节18650之类的充放电的充电宝 ...

有,小米还不紫米那个单节5000ma充电宝

网友:
这个要是支持217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