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全网首拆~汉荣达HRD-900四波段太阳能和手摇充电防灾应急收音机

楼主(2020-12-15):
收音机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接受效果还是不错的,周末爬山带着FM至少可以收到30多个台,这机器FM只能存30各台,自动搜索到96Mhz左右就存满了,因此具体是多少个也没算

AM只能收到两个,毕竟磁棒太短小了。短波有两个波段,能收到好像10几个吧,没数了

上面第一个按钮是手电和警报声

4个波段

18650电池2000mAh

顶部太阳能

手电筒

磁棒短小

充电芯片和保护芯片

DSP芯片  打磨了  AKC6955,AM/FM/SW/TV/LW,全波段数字调谐芯片

喇叭  听过响

手摇发电机,没测发电电压和电流

显示屏视角较小 红色背光

发电机齿轮组

阴天窗口下测量了电压只有3.2V,阳关下应该能到4V,但估计充不满电池!

太阳能板尺寸

网友A:
淘宝卖99元,价格倒是不贵,但是这个太阳能就是个摆设

网友B:
太阳能太小了绝对充不进去电

网友:
设计这些玩意也是闲得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99元,价格倒是不贵,但是这个太阳能就是个摆设

咸鱼有90左右的

网友:
太阳能电池本身就不适合用在收音机了,50元都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太小了绝对充不进去电

阳光强的时候我试试看

网友:
好像跟硕而博类似产品,只不过零几年硕而博是镍氢电池组。

网友A:
这种手摇发电的没几个耐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摇发电的没几个耐用的

对,这种塑料齿轮的用不多久就容易坏了,我以前买的小手摇发电机就是差不多的,一是齿轮坏,一是齿轮轴坏,用不久。

网友:
功能倒是挺多的

网友:
德生那个手摇的不知道是不是比这个好一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毕竟便宜,随便玩玩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塑料齿轮的用不多久就容易坏了,我以前买的小手摇发电机就是差不多的,一是齿轮坏,一是齿轮轴坏 ...

确实 这是个问题,

网友:
太阳能电池太小了

网友:
漂亮的小机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个不是dsp吧,应该是主控,那边连接排线呢

网友:
我看成了汉兰达

网友D(2021-11-07):
感觉不是多好的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是多好的机器啊

机器做工一般,但是条件好的地方能收到很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