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个摄像头怎么是7根线

楼主(2020-12-15):
华创时代 监控摄像头尾部被减掉了 不知道怎么接线了7根线是  绿 白绿 蓝 白蓝   红 黑  灰

网友:
前面四根是网络收发信号,红正12V,黑负极,灰色网络灯。TB有尾线匹配

网友:
两组黑红是灯板,跟镜头板的供电。其余的是信号,这是网络头。

网友A:
绿 白绿 蓝 白蓝 分别接网线的1 2 3 6
红 黑 接电源
灰线没看到,不好判断

网友B:
灰线应该是视频输出,绿,绿白,蓝,蓝白是网络,红黑就是5.25-2.0的12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 白绿 蓝 白蓝 分别接网线的1 2 3 6
红 黑 接电源
灰线没看到,不好判断

红黑电源是多少V的?  灰在第一个 蓝色标注了最右边第一根就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线应该是视频输出,绿,绿白,蓝,蓝白是网络,红黑就是5.25-2.0的12伏电源!!! ...

感觉他这个电源与控制板是分开 电源板在侧边有一个单独的12v是给红外供电的  控制板有一个7芯插头  这样那要2个电源供电了吗??  灰色视频线 对应8芯网线什么颜色??

网友C:
灰色是视频输出线

网友:
灰色可能是网络状态灯啊   好多摄像头都有的,一个灰色 一个地线,接一个LED灯

网友D:
根据型号查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灰色是视频输出线

用外线8芯传输 这个摄像头灰色视频输出接到网线那一芯什么颜色??

楼主:
绿 白绿 蓝 白蓝 分别接网线的1 2 3 6
是什么颜色对什么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查比较准

控制板只有2个插座一个是3针的空置没有用 另一个是7针引出7根线 发这个图片有什么用  我现在是想把网络搞通 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板只有2个插座一个是3针的空置没有用 另一个是7针引出7根线 发这个图片有什么用  我现在是想把网络搞 ...

你板子反面应该有型号,根据型号查比较合适,这个只是参考,不用管测线仪,线接对对应接口,网络通就好了

网友:
网线插头上有个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板子反面应该有型号,根据型号查比较合适,这个只是参考,不用管测线仪,线接对对应接口,网络通就好了
...

左侧红色框就是7芯插座点 米有说的JP1 那些东西

楼主:
这个黄色线旁边是不是还有一芯线啊?  这个是2芯插座怎么只有一根黄色线

网友:
你的线序是红 黑 绿 绿白 蓝 蓝白  灰

1灰        LED/PHYAD0        指示灯
2        LED/PHYAD1        指示灯
3蓝白 接   橙白    ETHTX+        以太网信号
4蓝 接 橙    ETHTX-        以太网信号
5绿白 接 绿白        THTR+        以太网信号
6绿 接  绿       THTR-        以太网信号
黑        GND        GND
红       +12V        +12V

如果不行,蓝和绿互换一下,蓝白和绿白也互换一下,但应该是对的

另外你的网线要做对,按照T568B的方式做的网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黄色线旁边是不是还有一芯线啊?  这个是2芯插座怎么只有一根黄色线
...

黄色是红外信号线,不用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是红外信号线,不用管他

呵呵  黄色那个是一根线连接2块板子的插接线不是摄像头尾线